[全漢] 全漢電源供應器 FSP250-60ATV 通病維修

楼主(2011-09-08):
今天拆修FSP250-60ATV 六台
都是同一個毛病,無法啟動
先來看看主角的資訊
拆機後內部零件,乍看之下沒有故障的零件
仔細翻找,在大散熱片下方一顆電容,有一點凸頂了。
就是他在作怪,這台都是這一顆電容容值下降造成無法啟動主因,連修六台都是同一棵
當然低壓輸出的濾波電容都要檢視,檢查是否有電容故障。
另外小弟PO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12-1-1.html
有大大提到,變壓器附近有吱吱聲??可能是附近的電容、電阻壞掉?事嗎>?
就個人經驗,變壓器附近有高頻聲,8成都是旁邊的小電容在作怪,先檢查他就對了。

這台雖然只有250W,對於本人工作單位使用的文書機來說,綽綽有餘了,物盡其用是DIY的精神之一吧

這次PO文不算高難度,因為小弟也還在學習當中,只是把自己的維修經驗PO到站上,順便當成個人的維修筆記
若有不足之處還請先進多多指導。

网友A:
感謝經驗分享,話說這牌的power故障,真的很難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經驗分享,話說這牌的power故障,真的很難查修。

續發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31-1-1.html
這部更難查....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B:
看起來是一次側那邊電路的電容??是不是不穩造成PWM切換有問題~而變壓器雞雞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一次側那邊電路的電容??是不是不穩造成PWM切換有問題~而變壓器雞雞叫?? ...

有高頻聲,但是那個聲音還不至於影響POWER運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為那小電容造成雞雞叫會這樣!!不知道大大會解釋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對小電容會產生高頻聲,這部分的故障維修也是在本站上爬文所得,印象中好像是狼大在其他回文中的建議檢查方向,且小弟是業餘的維修非營利為目的,尚在學習中,維修故障大多以經驗來查問題,對於原理可能要請教狼大或其他先進了。抱歉!!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這是一個好經驗!~小弟跟你一樣是業餘...

网友:
FSP的還是很不錯的,用料都挺實在的..

网友(2011-10-08):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C(2012-01-20):
通常高頻音 都是小電容壞掉造成機率比較高 10UF 50V那種@@" 西華的POWER就修了不少顆 還有KINYO的2.1聲道喇叭

网友:
感謝分享!!業餘學習中~~

网友:
感謝樓主的經驗分享!!!

网友D(2012-02-29):
引用 网友C:
通常高頻音 都是小電容壞掉造成機率比較高 10UF 50V那種@@" 西華的POWER就修了不少顆 還有KINYO的2.1聲道喇 ...

小弟遇到的情形是"ST-420BKV-03F",5VSB變壓器旁的電容全都換了,吱吱叫的聲還是一樣有,聽到都快腦神經衰弱了。

网友E:
FSP250-60ATV目前我也手邊也有兩顆
不過我有找了大散熱片下方那顆電容
拆掉量測無問題...

而這兩台都是接電源無反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遇到的情形是"ST-420BKV-03F",5VSB變壓器旁的電容全都換了,吱吱叫的聲還是一樣有,聽到都快腦神經 ...

那可能要查一下變壓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SP250-60ATV目前我也手邊也有兩顆
不過我有找了大散熱片下方那顆電容
拆掉量測無問題...

接電源無反應,應該先查保險司及高壓部份的問題?

网友(2012-05-04):
引用 楼主:
接電源無反應,應該先查保險司及高壓部份的問題?

接電源無反應,應該先查保險司及高壓部份的問題?

這一款的保險絲不知道是長怎樣呢?
我看了許久還沒找到
手邊沒有線路圖可以看
希望可以幫忙提點
感謝您

楼主:
PO個圖來看看!!不然不知道你需要的是哪部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PO個圖來看看!!不然不知道你需要的是哪部分!!

目前就是5VSB出不來
不過拆了大電容的容值都正常
保險絲都沒有壞

目前再測電阻
發現位置R16的色環很奇怪
橘.白.金.金
上網查詢第三環好像沒有金的顏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目前就是5VSB出不來
不過拆了大電容的容值都正常
保險絲都沒有壞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B%BB%E9%98%BB

用這個工具

3.9歐姆 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5&highlight=%E9%9B%BB%E9%98%BB

用這個工具

感謝duncan大
電表量出來電阻為5.6歐姆

另外又把Q7的(三級管?)位置量測不管黑紅表如何調換都有數據
有上網看了C945 - TO-92的Datasheet...這個應該算不正常嗎?

楼主:
這顆壞的機率不高,5VSB沒有的話,提供5VSB的線圈及高壓區的MOS要查一下有沒短路、斷路??

把整張電路都PO出來,發一張新帖,會有很多先記提供意見的?

网友:
有圖跟維修實例都是不錯的學習對象

楼主:
不要亂槍打鳥了!!  沒有+5VSB的電壓時,要延這部分的電路往高壓區方向查回去,或是由高壓區查往+5VSB的方向,中間會經過的易損零組件就是晶體、變壓器、電阻........先查這裡在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新手學習中

网友(2012-06-04):
引用 网友G:
感謝經驗分享!

感謝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