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疑問?~Viewsonic VA700 M170E1的9743A

楼主(2011-09-08):
狀況是很常見的白屏,9743a有5v的輸入,可以沒有任何輸出,我有試著換新的9743a,可是卻還是失敗了,我爬文有發現可以改版,把DC TO DC拿掉直接接電源,不過我有點不太瞭解電路接法?,請問有大大可以替我解答嗎?! 還是有其它的辦法可以解決嗎?? 麻煩各位板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大!!~我想請問一下~5v的三個接點不是通電就會有5v了嗎?還是還要接到保險絲之後的5vㄋ?

网友:
回复 楼主:

從屏電壓那接線過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大可以在問你一下12V也是跟5V一樣在power那裡接過來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12v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大~我的輸入電壓是19V,這樣的話12V需要從哪裡接來??

网友:
自己測量.不要說您不會測量.
一般高壓板就吃1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板大的教導!~我測量是沒有問題!~因為看到電路圖上輸入都是12V ,目前量到的接點都還是19V,經驗還不太夠~ 謝謝板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上.AD板接到高壓的接點.有1點就是1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大請問你是說這個電路圖上的12V嗎?! 不過我量出來是17V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實際測量電壓為準.穩壓ic上面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實際測量電壓為準.穩壓ic上面也有.

是這塊AD嗎?紅圈處那邊量量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板大是這塊AD沒有錯!~我也是有量這棵的電壓~

不過我有個問題是我這台的變壓器是輸入19V,不是電路上寫的POWER 12V,所以我看電路的12V,實際量都是19V~這該怎麼辦??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台外接變壓器用12v也能啟動工作.我是從不看電路圖的.只相信實際測得數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現在要有12V的電,換一個12V的變壓器就ok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AD上應該有12V的點.如真的找不到.這樣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我量了許久~AD到高壓那裡也是19V,其他的接點也是,應該是功力還不夠!我在來繼續量測~

网友:
大大加油~~

小弟也有這CASE,不知大大成功後可以傳授祕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小弟我也是個新手~如果搞定了我在PO上來現醜,不過不知道有沒有完修的大大可以提供12V的接點??,

网友C:
把19v給7812穩壓IC穩壓成12V,可以試看看,但不知道夠不夠力= ="

怕發燙會燒壞7812,記得加個散熱片。

如果7812還是燒壞,買個12V的降壓模組改一下應該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教學應該都是自己額外在接線的八?要不然就是要換變壓器了,看了電路圖許久都沒有發現有12V~~

网友:
請問大大進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還在進度中,我人不在家,所以沒有這麼快~

楼主:
各位板大~我想請問一下,12V電流有需要超過3A嗎? 因為我用7812做出來的簡單電路沒有超過1A,不過通電的時候畫面有顯示一條一條的雜訊,不知道這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9v給7812穩壓IC穩壓成12V,可以試看看,但不知道夠不夠力= ="

怕發燙會燒壞7812,記得加個散熱片。

大大~7812真的好燙喔!哈哈!不過我是有加散熱片,請問它的輸出的負端要不要接到地??還是就是輸出正端接到12V那裡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7812真的好燙喔!哈哈!不過我是有加散熱片,請問它的輸出的負端要不要接到地??還是就是輸出正端 ...

它的接地應該都是同一點,所以直接12V拉到你要的地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接地應該都是同一點,所以直接12V拉到你要的地方就行了。

恩恩~我之後想想也是覺得這樣,不過不到1A夠用嗎??,我的畫面是一條一條的雜訊,不知道是不是安培數不夠??

网友C:
貼個圖讓其他人看看,看是哪邊出問題好了...

不然也不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個圖讓其他人看看,看是哪邊出問題好了...

不然也不好判斷

恩恩!~板大我知道了!~我明天照幾張請大家幫忙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板大我知道了!~我明天照幾張請大家幫忙幫忙~

有下文嗎?
我也是壞這片DC-DC板
這片是陶瓷PCB  9734A又很小  我功力可能沒辦法重焊
有好心人可以分享一下  該從那邊拉  30V  12V  -5V 來接

先謝謝嘍~

网友:
二樓的那一張圖就很清楚了,他上面沒畫要接30V,沒畫要接-5V 是嗎?那就不用接了‧

補充一下大大的教學~這是我實作體驗有成功的,分享給大家
a. -5V接地
b. 從ad拉一條12V (請見二樓大大的圖)
c. 再想辨法拉一條12V~19V的電到VGH

上面三點都做了,你的畫面就會由慘白轉為彩色了,參考看看~

楼主:
哈哈!~兩位板大!~我這塊電路修到一半,因為我還有另一塊要先修,所以這塊就先停了,rch0699大!~你的12V是從變壓器那裡來的嗎??如果是的話你的變壓器是12V的嗎??因為我的變壓器是19V的輸出,所以沒有辦法有12V的來源,我有試過用7812做過,不過畫面變成黑色還有些花屏,而且7812會很燙,如果你的12V來源不是變壓器的話,可不可以提供一下你的圖來參考參考??我看了電路圖發現他們的電壓輸入都是12V的(會不會是12V~19V輸入都可以?),所以在我的變壓器是19V的情況下,應該是沒有接點輸出是12V八?如果是這樣的話換變壓器好像是比較方便省時的辦法~

网友D:
我原變壓器也是19V,因用轉的也是覺得很「燒」,所以我改了一個方式作,直接塑膠殼挖洞,再拉一個12V變壓器的電進去,就很方便又不怕燒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變壓器也是19V,因用轉的也是覺得很「燒」,所以我改了一個方式作,直接塑膠殼挖洞,再拉一個12V變壓器 ...

板大!~我了我了~不過如果把19V的變壓器直接改成12V的變壓器用,然後在拉線去需要12V的地方,這樣的方法不OK嗎??

网友D:
沒試過,你可以try看~不過如果你的情況是黑屏‧應該不是這個問題吧,發文的是白屏問題呢?你有量過你換完後的DC-DC電壓嗎?若電壓都正常,或許問題要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試過,你可以try看~不過如果你的情況是黑屏‧應該不是這個問題吧,發文的是白屏問題呢?你有量過你換完後 ...

哈~我沒有說清楚,我的狀況也是白屏,接完這些電路之後變得有畫面,不過是一整片黑,應該是我沒有接影像進來的關係八,如果接成功後還沒有影像!那應該還是有其他的問題了~~,板大可以請問你的12V變壓器是多少安培嗎??還有就是板大你的12V負端是接在電路板上的地嗎??還是沒有接??

网友D:
記憶中我的是用2.16a,是,沒接不會有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憶中我的是用2.16a,是,沒接不會有電吧~

哈哈~也對!就當作我問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謝謝!~

网友:
謝謝rch0699的分享
a. -5V接地  -->是焊線到G(or接鐵機殼)嗎?
b. 從ad拉一條12V (請見二樓大大的圖)   -->是從LM2596 12V拉嗎?
c. 再想辨法拉一條12V~19V的電到VGH  -->可以從DC IN拉嗎?

我這臺LCD是吃19V的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大!~我了我了~不過如果把19V的變壓器直接改成12V的變壓器用,然後在拉線去需要12V的地方,這樣的方 ...

所以說  把變壓器改成12v

VGH跟12V都可以從DC_IN拉線過去嗎?

网友E:
很好的實例及豐富問題訊息 可以替後來者 提供有力的檢修思路方向
遺憾的是 還是沒有完整的成功例子. 大大 加油啊 還有眾多的人 需要您的成功例子

网友(2011-10-17):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實例及豐富問題訊息 可以替後來者 提供有力的檢修思路方向
遺憾的是 還是沒有完整的成功例子. 大大  ...

是阿  機子還放在那邊>"<

楼主:
經過很長的時間,我從網路上訂購的變壓器終於來了~於是照著前面大大的教學接線來看看

上面是我接線的電路圖~

不過接完後,街上VGA的線,畫面卻變成

我想請問各位大大,是不是這片板子也有其他的問題??

楼主(2012-01-21):
各位大大你們好~雖然我這台還沒有完修,不過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所以我決定把這台螢幕捐出來給其他大大們維修,如果有完修的話就算大大們賺到一個,不過還滿希望完修的大大可以在版上PO維修文的,這個螢幕正在台南,如果有想要的大大麻煩回覆我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你們好~雖然我這台還沒有完修,不過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所以我決定把這台螢幕捐出來給其他大大們 ...

abodk大大
這一遍是和9743A有關連好文獻.但看來技術層很深,要不要在上線試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22873#lastpost

网友F:
引用 楼主:
經過很長的時間,我從網路上訂購的變壓器終於來了~於是照著前面大大的教學接線來看看

最近抱著死馬當活馬醫來修,又把這台搬出來...

直接進入重點

A:用飛線接到右上鎖點有錫的地方,接地而已

B:這邊有3區,任選一區飛線接+5v,我是從LM2596上面有2個+5V空點,選好焊的一點飛線

C:這邊是爭議最大的地方,因為我量遍了可能有12v的地方,都是給17v
     所以我決定直接從DC-IN飛線(DC-IN左邊有一空點17v)

D:這點沒什麼爭議,直接拉17V飛線,我是跟C拉同一點

基本上這四點有拉好,螢幕應該就有畫面了
E點只是驗證17V而已

雖然我的螢幕活了
不過水平線會有蠻明顯的閃爍
不知道是不是從DC-IN拉17V的關係
還是面板排線的關係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垂直的TCP晶片,有夠燙的,無法用手指摸超過1秒...這樣不知道正不正常!

以上...希望有幫助~

网友:
一般IC會燙到摸不住的,表示有內傷或故障,可能必須多加注意

楼主(2012-03-07):
引用 网友F:
最近抱著死馬當活馬醫來修,又把這台搬出來...

直接進入重點

感謝大大提供的教學!,看來就不需要在外接變壓器了,我也找個時間來試試,最近都要準備考試都沒有什麼空閒時間~

网友(2012-04-11):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的教學!,看來就不需要在外接變壓器了,我也找個時間來試試,最近都要準備考試都沒有什麼空 ...

目前進度如何呢?
我手邊有原來的19V變壓器
不過有15吋LCD專用的變壓器
接頭不一樣...所以無法插進15吋用的12V變壓器
所以您有改AD板上面的DC插頭嗎?
感謝您

楼主(2012-05-26):
引用 网友F:
最近抱著死馬當活馬醫來修,又把這台搬出來...

直接進入重點

starhero大大您好~我照著你的教學重接了一次,我發現5V如果接在LM2596的第二隻output會沒有辦法開機,所以我改接在保險絲後的5V,不過結果還是一樣是花屏的狀態,請問接下來該要怎樣查修?? 謝謝!!

网友(2012-07-16):
引用 楼主:
starhero大大您好~我照著你的教學重接了一次,我發現5V如果接在LM2596的第二隻output會沒有辦法開機,所 ...

我又來了~~~~~~~~
因為半年後,又白屏了
起因是最近有個朋友跟我借螢幕,於是我把這臺搬出來~
借出去之前,還有上機測試一下
居然發現之前完修會抖線的情況,竟然好了
於是就借出去了

想不到7天後,回到我手上,又白屏了
拆機發現...+5v的地方(B點)  只剩+3V
量一下其它有+5V的地方,也只有+3V

還在抓是那邊出問題.......

-----回到主題-------
回覆abodk大大
我B點的+5V不是從LM2596飛線來的(有查過資料,這樣好像會照成LM2596過熱)
有點筆誤...
是LM2596上方  有6個空焊點
●●●
ABC                  A跟B是+5V
●●●                  D是+17V  E沒有電壓
DEF                  C跟F鐵線對接是+5V

我是從A飛線的

你在試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arhero大大您好~我照著你的教學重接了一次,我發現5V如果接在LM2596的第二隻output會沒有辦法開機,所 ...

再回報一個發現~

就是abodk大大  你這張有彩色垂直線的圖

我把T-CON跟面板的那四條軟排線退開
就跟你這張圖一模一樣

所以我初步判斷,你T-CON應該是掛了

我的情況是DC TO DC壞了,只會白屏
但是T-CON跟面板的那四條軟排線退開,就會變你這張圖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回報一個發現~

就是abodk大大  你這張有彩色垂直線的圖

starhero大大您好~我之後也是覺得T-CON板壞了,不過上網看這塊的報價都要一千多塊,這有點太.....,至於你說的接線問題,我之後有去查資料手冊接上去~可是畫面出現就是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