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全漢FSP250-60ATV 通病維修後續的另一部AOPEN貼牌 FSP250-60GTA

楼主(2011-09-09):
繼全漢電源供應器FSP250-60ATV 通病維修 一文後續另一台 FSP250-60GTA
這台是貼AOPEN的牌子 內部電路有些許不同,用料大致相同
這台一開始也是通病故障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27-1-1.html
在處理好電容後,發生上電3秒後強制關機
來看看主角的資料
內部電路的零件
通病的處理料件
到這裡,處理過程屬軟的故障狀況,
上電測試,風扇順利轉了,拿起電錶碳棒正要測量,咦!!??沒電壓....風扇也停了,
~~~~~~~~再試一次,一樣   *!&%&^$@#$*+!&@
肯定是有短路造成進保護的故障
先拆下散熱片上的零件測量,好的.......
再測二次測經初步測量可疑短路的零件,一顆一顆拆下來檢查,好的.........
玩了好幾個小時....還是查不到
發現在大變壓器旁的一顆二極體怎雙向都導通,BB檔測量雙向都響????
先拆下來看看,好的.....................
測變壓器,低壓部分端子全都是導通的,@@不會吧!!是他壞了嗎,
再拆大變壓器,一測還拿出一顆廢版上拆下的相同型號變壓器做對照,還是好的...........
挖哩..........搞了這麼久都還查不到是哪個零件有問題,
想想..........一般最容易會短路的零件,除了二極體外不是IC就是MOS,剛好看到一顆...可疑的
有散熱片的都測過了,就屬他最可疑了 1H0165R (這張是修好後拍的)..........
果然從廢料中找到同一型號的零件換上,
上電測試..成功了..
搗蛋的零件,兇手就是他

雖然順利修復,不過才疏學淺的小弟,靠著運氣修好了它,還不知道這顆4隻腳的1H0165R的零件名稱,望前輩指教!!

网友:
應該教您老大了!!比我還會修~~請多多指教..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貼牌的用料也沒馬虎

网友:
維修真的是靠經驗了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厲害~不服輸的精神~完修~

网友:
精采的維修內容,只要有心人人都可當食神

网友:
說實在的,全漢的 PSU 不好修的。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囉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A(2012-01-30):
感謝樓主的經驗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樓主的經驗分享!!!

維修是靠經驗的累積及理論及實際的配合

网友(2012-03-02):
這顆如何測好壞?

网友(2012-08-18):
能修好真是太棒了
感謝分享!

网友B(2012-09-29):
好失望這不是我遇到的通病.換了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失望這不是我遇到的通病.換了還是一樣

你可以另外發一帖大家討論看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e大大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C:
從電焊到換IC, 要多少學習時間?
隨便檢查一下, 2個小時就過去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從電焊到換IC, 要多少學習時間?
隨便檢查一下, 2個小時就過去了.
佩服!

全漢的 會流很多汗的,不好修,尤其要學會檢查,要不然會花很多時間,我要多學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