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22吋AD板缺建~型號不明

楼主(2011-09-09):
無法確定到底是ASUS的哪一台,接手時貼紙已經被拔除了
只可以得知AD板的型號是CMO A220Z5 都是奇美的零件
如圖所示 紅圈部份像是有零件被拔除沒裝回 不知道各位手上有無一樣的板子可以告知ㄧ下該科IC是哪顆?
另外此機型是否只有橘燈?

楼主:
救郎歐 大家都沒有人有這塊板子嗎?

网友:
小弟目前只有找到這張圖!有再找到別的,再PO上來!
看起來與您所提及的好像有點出入!

楼主:
大哥你好 型號跟你的一樣
請問你的狀況是?
我的狀況是無法啟動 只是你的似乎沒有HDMI 電容也有點不同 三顆電解電容是你自己換上的嗎?

网友:
老大他是網站上捉的圖,跟你那個一模一樣。表示上面甚麼都沒有,你如果要原版維修,還是要跑線路,你可以把你的問題點,提出來,相關數據(目前測量的數據),給大家參考,這樣板上的高手才有辦法幫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無法啟動,是沒電還是閃爍,PI板電壓查了沒
更正HDMI是錯的,那是DVI接頭, 電容是已改積層電容,工作是一樣的

楼主:
PI版的電壓得在確定 上面都沒有刻字
但是確定有5V輸出 但是是否各腳位都正常這得在查查
按鍵板根AD上的電源IC電壓都正常 但是就是無法啟動
晚點在把PI也PO上來

楼主:
請問圖面那2顆是什麼東西
哪裡可以買到是否可以代用?
目前PI電壓都正常 AD上的兩顆電源IC 3.3V 1.8V 5.0V都正常
按鍵版LED不亮也無法啟動背光,量測按鍵有3.3V但是LED卻無電壓
且會跳動
請問要往哪個方向查呢?

楼主:
請問有誰知道那顆左下角16腳的IC
編號J402 G1450的資料 或是它可以使用哪顆帶用呢?

网友:
電壓測量如果都正常,還是不開機的話
這樣看來有50%的機率是MCU掛了
那就試著從燒MCU吧!

楼主:
重點是沒有資料也不知道他的輸出到底正不正確
且也沒工具可以燒那顆MCU
看看哪位大哥知道這顆IC或是可以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