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e 5580 主機板 PATA Pin25 印刷電路脫落, BIOS偵測不到硬碟

楼主(2011-09-09):
請教板上達人, 我的主機板因為PATA接頭之第25腳(DIOR-)脫落, 是否可用跳線至其他接點方式修復?   我先前以跳線接至ATAPI接頭之DIOR-接腳, 結果硬碟接上後仍無法被偵測到, 難道不可行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排針還在嗎?....線路連回排針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板上達人, 我的主機板因為PATA接頭之第25腳(DIOR-)脫落, 是否可用跳線至其他接點方式修復?   我先前以 ...

應該是 Pin接腳接觸不良的緣故,建議再回銲一二次,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頭部分的排針都還在,是主機板上的印刷電路部分因為之前拆焊時不慎脫落,又找不到可以把排針引線回主機板的地方,所以目前是直接將PATA的排針第25腳以跳線引至ATAPI上的相同腳位(DIOR-)。依照電路圖這兩個腳理論上應該是相通的,實際上也是如此(另一張相同型號的主機板的兩隻DIOR是相通的).   不知道這種替代作法是不是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Pin接腳接觸不良的緣故,建議再回銲一二次,試試看。

感謝您的指點,不知是否是因回銲的關係,現在已可偵測到硬碟,但是在POST跟BIOS畫面所顯示出來的硬碟型號卻出現有部分字元異常的情形,例如原本硬碟型號應顯示為"HITACHI DK23EA-20",現在卻出現"@ITACHI DK23%A%20"之類的型號,而且無法開機(未出現任何訊息,只見左上角一游標不斷閃爍)。

先前因為硬碟PATA接頭損壞而曾買過一個Slim IDE轉SATA的第二顆硬碟擴充轉接盒,嘗試放棄PATA而以ATAPI埠取代,未料該轉接盒裝上後卻發生如上所述的狀況(硬碟型號出現異常字元),甚至拆下該轉接盒後改放入原本的CD-ROM也出現異常字元且無法開機,百思不得其解下只好將該轉接盒退還廠商。 我曾試過flash一次BIOS,但狀況並未改觀。 所以我實在無法確定是因為PATA埠焊接不良所致,還是應有其他原因。 懇請版上高手指點迷津!

网友C:
看來是DATA線路有問題,I/OHT87xx晶片到IDE間有排阻.量看看

网友D:
當然跳線補回就好..就怕你沒有補好而已...

网友E:
你有確定硬碟是好的嗎?
為何ide插槽的pin會脫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確定硬碟是好的嗎?
為何ide插槽的pin會脫落

是的, 硬碟是正常的. 為了排除這個疑慮, 也另外拿了一個硬碟測試. 結果依然一樣.   當初因為不當施力在IDE接頭上導致受損, 因此自己拆焊換了一個, 但拆焊過程工具不對手法也不對, 因此一共導致主板上的1, 25, 44 pin印刷電路板焊點脫落. 查閱電路圖, 1 跟 44腳定義上沒有作用, 25 腳則是DIOR-, 所以才想說是不是可以用跳線拉到接光碟機的ATAPI相同腳位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當然跳線補回就好..就怕你沒有補好而已...

謝謝您的指點, 所以這樣子跳線應該是可行的嗎? 所以IDE跟ATAPI的DATA部分其實是都拉在一起再回到ICH7去嗎?(電路圖上是如此標明的, 所以我才如此應變, 此外, 也用電表量過, 確實都是導通的).

目前以電表量每支接腳確定都有導通, 但上述的型號顯示異常跟開不了機仍是無解, 不知道板上高人還有沒有什麼方向可以提供小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是DATA線路有問題,I/OHT87xx晶片到IDE間有排阻.量看看

謝謝您的指點, 請問您量測的阻值應該注意什麼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D0~D16就對地電阻要相同,排阻要相同值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說現在又不開機
這機型 ACER 5580 顯示晶片容易空焊造成不不開機 , 如有熱風槍或 BGA 焊台迴焊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說現在又不開機

謝謝您的指點, 這點應該可以排除. 因為若以USB開機是沒有問題的. 您提的的確是這款筆電的常見問題, 我已經因為這個問題換過一次主機板(顯示晶片過熱後造成螢幕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D0~D16就對地電阻要相同,排阻要相同值

請問您IDE的DATA線與光碟機的DATA線理論上應該走的是相同的電路嗎? 我目前光碟機是運作正常的, 是不是就表示排阻應該是沒問題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要看IDE是否是2CH,單CH就要量排阻

网友E:
應該是沒焊好
或是拆的時候有其他線路斷線
看了一下p1是IDERST#等於有接出去
所以有問題
請確認沒有其他斷線應該就抓的到了

dip connector腳多加上無鉛就是難拆
這和顯示晶片沒關係
關鍵在你拆焊的過程板子有無壞掉或空焊
最後就是考慮南橋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沒焊好
或是拆的時候有其他線路斷線
看了一下p1是IDERST#等於有接出去

感謝您的指點, 情形確如高人所言, 不斷反覆檢查各個dip connector焊點後, 目前BIOS已可正確識別硬碟型號, 亦未出現亂碼. 然而跳線似乎導致硬碟資料傳輸不穩定, 好不容易裝上作業系統後, 開機進入系統速度十分緩慢, 請問這是因為跳線上noise干擾的緣故嗎?

楼主:
感謝板上高人相助,目前雖然不是很穩定,但放棄Win7改用XP後已可順利開機進至桌面,雖然不滿意,但至少又省了一筆錢,很感謝大家熱心提供意見指點迷津,這裡真是個學習DIY維修的好地方! 謝謝大家,中秋節快樂!

网友E:
回复 楼主:

重灌看看
速度慢最常見就是系統不穩定
還有ram加到最大一般可改善

另外請教你那個connector哪裡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重灌看看

這塊板子被我惡搞後真的不太穩定, 灌完XP重開機後竟然又開不了, POST畫面完之後就是一片黑, 利用工具光碟開機後以WD的硬碟工具去診斷, 軟體警告說系統BIOS無法控制我的硬碟, 索性再flash一次BIOS, 竟然又正常了.  感覺上只要我有去更動任何硬體, 硬碟下次就開不了. 難道是CMOS快沒電了??

那個硬碟DIP Connector是去買了一塊報廢的ACER筆電主機板拆下來的, 我住高雄, 去長明街的中將找過但沒賣那麼小的, SMD的原件可能沒辦法從店頭買, 得另外想辦法才行.

楼主: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很高興的向各位報告, 我的筆電確定修復了. 問題單純就是小弟的焊接處理的不好, 接觸不良所致. 稍微一點小差池都不行, 真是馬虎不得. 多謝版上高人指點明路堅定我的信心, 否則半路就放棄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