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7U300A不開機,時好時壞

楼主(2011-09-09):
不開機的時候,電源板4VSB電壓會只剩一半
PWR_ERR_DET平時電壓0,不開機時量的到電壓(瞬間約4V再慢慢降下來)
請問有人遇過嗎?

网友:
好精簡的電源供應器,看VSB的輸出電路的後端,往回查看看,有可能是回饋電路跟電容出了問題

楼主:
比較棘手的是時好時壞

往往要測量的時候又好了,看來只能一個電容一個電容測看看了n_066|

唯一的好消息是壞的頻率越來越高

网友:
VSB沿線的電解電容都拆下來量一下.

网友A:
VSB應該是5V電壓,先檢查一下電源部分的VSB電路,找一下電壓不足5V的原因,再查輸出後的電路,找會拉低電壓的故障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B應該是5V電壓,先檢查一下電源部分的VSB電路,找一下電壓不足5V的原因,再查輸出後的電路,找會拉低電壓 ...

電源板上有標示電壓值,確定是4V

這塊電源板是台達電的EADP-170AF

今天有照幾位前輩所提點,把4V_SB的電容器都拆下來測過,都正常

順便把電源板補焊過,目前熱機測試中

我之前提過,這部電視維修困難之處在於時好時壞

好的時候可以連看好幾天,壞的時候就是開不了機

所以根本沒把握到底是修好了還是沒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片很難修理.因為有DET與ERR的檢知.主板有問題電源一樣會保護.開機幾秒內電視機內的必要條件若是沒有全部偵測到就進入保護狀態.要拔AC插頭.之前聽SONY的技術人員說的.最好有整版來換較好定位到哪一塊哪一部份出錯.不過SONY料件管制很緊.不易取得.

楼主:
試了兩天,不開機了
電視動一動,什麼都沒修到,又開起來---囧

网友:
這塊電源板很容易壞   通病

网友(2011-11-13):
換電源板試看看

网友:
最近多是sony的機器故障喔
還都是(電源版)

网友:
電解電容數量不多,全換上新品。另外藍色無極性電容也拆下來量一下。這些工不用一小時就搞定。比你在那瞎猜不動手要強。
注意有散熱片之高溫區,對電容的耐壓及容值會有相當大影響。
使用60W烙鐵+吸錫器+小支平頭起子很快就可以拆下來。

网友:
修好了沒?電源板上那顆DEC繼電器拆開來將接點清潔看看,
前幾天我那台40X200A就是這樣修好的。

网友:
繼電器與電容全換  狀況還是一樣  請問大大還需要檢查哪邊

网友C:
37寸是台灣制造,且只有OEM給燦x,U系列最常遇到這個通病,我也遇到許多台,只能告訴你,確定是電源板故障,故障點我也還沒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寸是台灣制造,且只有OEM給燦x,U系列最常遇到這個通病,我也遇到許多台,只能告訴你,確定是電源板故障, ...

那請問哪邊可以購買到電源板

网友:
你住高雄嗎,e40708@yahoo.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