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一下三號四號『充電電池』,哪個牌子的比較好用?

楼主(2011-09-09):
手上用的一堆「充電電池」已經用好幾年了準備汰舊換新。
現在好像都是「低自放」的,三號AA充電電池的容量約2000mA,四號AAA約800mA。
市面上只有三洋有日製的,其他的都是中國製的。
網路賣的價錢比店面賣的便宜好多,不知是不是山寨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小朋友玩wii玩很兇,所以就買了三洋的低自放電電池,
網路上的評價還不錯,一般便宜的都是平行輸入貨...水貨
不過因為我也是剛買,所以還不知好不好用啦~

网友:
我喜歡用湯淺低容量的版本

自放電率只差真正的低自放的一點點而已

常用的電器,不需要低自放電的電池吧

网友A:
何不考慮鋰鐵加上假電池 ,充放電次數可達1000回單價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考慮鋰鐵加上假電池 ,充放電次數可達1000回單價也便宜.

有啊!不知有人用過這種方式嗎?提供一下使用的經驗。
會考慮這個有幾個重要原因:
1. 能否將蓄電量增加。
2.一般充電電池都不夠1.5V,有些(古老)電器只要電壓低一些就會「有力沒力」的。

网友:
鋰鐵 2.8-3.6v我用在數位像機取代兩個三號電池沒有電壓問題但是三號電池只有650ma也能用很久

网友:
這個鋰鐵是怎樣的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tw.myblog.yahoo.com/jw!MOmm3oyBAAUZNciLUyP_khI2/article?mid=2165&prev=3989&l=f&fid=12

http ...

鋰鐵電池?看了一下louis 大提供的資料,還不是很明白。是不是就是一般俗稱的鋰電池?或者是成分結購是很接近的另一種鋰電池?

楼主:
鋰電池電壓3.2V可以用來取代兩顆AA電池。無記憶效應,儲存的電力不會消失。但是,不能過充會爆炸。也不能過放會減低儲存的電量。
不熟悉鋰電池特性的人,還是使用一般的充電電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鋰電池電壓3.2V可以用來取代兩顆AA電池。無記憶效應,儲存的電力不會消失。但是,不能過充會爆炸。也不能過 ...

鋰電池電壓3.7V不可以用來取代兩顆AA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