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家電維修服務站-宏碁acer AL511液晶螢幕閃爍自動熄滅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10):
家電維修服務站-宏碁acer AL511s液晶螢幕閃爍自動熄滅維修實例
這台宏碁acer AL511 s液晶螢幕.
廳主人說有時會開不了機.
有時又會閃爍不定時熄滅.黑屏.
來看看呗!

其實這台在當年可是暢銷機種.所以現在在市面流通的也還不少.
這是早期的P+I板

關於有時開不了機狀況.測量按鍵看看.
有幾顆漏電了.用到現在也算回本了.

把按鍵全部請下來~換上新按鍵

關於螢幕閃爍不定時會熄滅.黑屏狀況.第一個想到的是燈管.
外接燈管測量.
果然有根燈管有問題.

準備拆燈管吧!先研究一下面板結構.

這有個卡榫

這邊有螺絲

拆吧!

取出燈管.這頭沒問題.

那問題就在這頭了.
果不如其然.脫焊了.難怪接觸不良.

焊接完後.試點燈.沒問題了.

裝回.試機成功.報告完畢.

网友:
回复 网友A:

gkjnn的做法是對的!按鍵有問題要用換新的才會一勞永逸,很多維修者都會用WD40噴一噴帶過,但是不久後又會發生接觸不良的情形。

一次可以做好的事情就不要讓它發生第二次!

网友:
老師父的手藝,不是蓋的。

維修的過程寫的很詳細!

受教了,給你加分,我最多一次只能加 5 分,通通給你了..

^_^

网友:
謝謝大大的教學

對我這新手

收穫良多   :)

网友:
這一型的燈管,算很軟了呵呵,不過逍遙大真的是老師傅級的,一個字讚

网友:
太厲害了!!根本沒有修不好的東西..

网友:
怎麼我都沒遇到燈管焊一焊就好的..
每次遇到燈管有問題時在拆燈管時..它就斷了....
不管如何..
多看多吸收,多受益...
感謝分享

网友:
好文章大家維修的功力真是強,小弟還要多多學習

网友(2012-01-07):
謝謝大大的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