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vidia 顯示卡 BIOS 修改屏蔽損壞Display RAM請教...

楼主(2011-09-10):
如題....

在下有一片7600GS 128bit 256M DDR2 PCI-e的顯示卡, 8片BGA DDR2芯片.

經MATS測試是C通道的C00 - C07 及 C16 - C23這兩組的Display RAM有問題....

又因在下從來焊BGA的RAM芯片就沒有成功過(不是爆頂就是... ORZ....), 且手上也沒有這樣的RAM芯片.

在谷歌大神的加持下, 在中國大陸的網站看到有說可以藉修改顯示卡的BIOS來屏蔽損壞部份的Display RAM,
把128bit改成64bit RAM, 這樣C及D區就不用了.  可惜卻沒有提及修改的方法.

而網上的Nvidia BIOS修改工具如NiBiTor及Nvidia BIOS Modifier只能修改Display RAM的時序, 沒有修改位寬及容量的功能.

另外, 亦有說拆除損壞通道中的其中一顆RAM, 亦可以屏蔽整組.... 問題是我不知道MATS與顯示卡上RAM芯片的對應關係...
所以不敢下手拆耶....

所以想來想去, 修改BIOS應該是最好的方法, 不用焊接, 且亦可保持顯示卡的原有外觀...

不知道在壇子裡的各位大大, 有這方面的研究嗎? 可否指點一下在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供一個網址讓版主去查詢一下(內地網站)

n年前有在那個網站看到相關修改方法的文章
若是版主想嚐試看看,可以到我提供的網址爬文一下應該還有機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5117-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D大....

那站我有去啊... 就是一直接不到修改的實際資料....

BTW, 在另外一個改卡的國內論壇, 終於找到那裡的壇主幫我修改好了BIOS (不過還是沒改的方法), 待我有空刷完後, 再POST上來整個問題的過重和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