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岸Acer 5520G維修一例

楼主(2011-09-10):
實在有點看不懂,使否有人能轉換一下台灣的用詞呢?感激不盡。

机型:Acer

板号:LA-3581P

芯片组:MPC67-A2

故障表现:触发不显示

维修过程:

  此板是仁宝特色的预加点火回路,三合一桥,MCP67-MV的。由于此板子有通病。所以,直接做桥了,桥做完发现不触发了,重植也是一样。悲剧了,没办法了,测条件吧!

  对地打各个电感的输出,发现无短路迹象!测试发现无3,5VALW.测试8744IN输入11V,看来是回路出问题了。

  由PQ11和PQ12并联组成最后点火开关,最终输出19v的B+。而PQ11和PQ12又是P管,需满足S>G方可导通输出。但是,此时PQ11的G.D. S 均为19v。PQ12的G.S为19V,实测D输出却只有11V多,明显点火不成功。

  ①而要使G极低电平导通则需要2个三极管PQ16和PQ14截止。则由P2经PR44与PR5分压  (19*PR51/PR44+PR51)经过计算后为8.1v左右。没错,这才是G级导通所需正确的电压。

   实测。PQ16 B极 与PQ14D极为13V左右,其它均无电压。而PR51一端为19V(分压端)而PR44二端都为为19V

  ②.而控制2个小功率MOS管PQ21和PQ19 G极导通的是ACON个信号 ,作为2个N沟道的MOS管,导通条件为G>S 。

  实测 2个G极无电压。PQ19 D极为13V . PQ21 D极为19V。2个S极接地。截止!

acer 5520

acer 5520

  由于ACON(电源使能)无输出,所以导致无G极无电压,使得PQ11与PQ12未能正常工作

但是短接PQ12 D和S极,就正常触发。并且接屏显示。看来已经可以排除后面负载短路的嫌疑,而直指点火电路。

  再次短接PQ12 DS极接屏测量点火电路电压无意中发现,PQ12和PQ11的G极电压回到了正常状态。这至少证明了回路本身也没问题,那问题就直指PQ12了,但是PQ12本身在路测量无问题。软击穿?!报着欣喜的态度,从料板的隔离电路中摘了一个P管,上电触发。OYE,触发成功。。接屏正常。。到此主板修复。。

网友(2011-12-23):
此為翻譯版本,翻譯的不是很好,請見諒!

機型:Acer
主機板:LA-3581P
晶片組:MPC67-A2
故障的問題:開機不顯示

維修過程:
  預加通電迴路是此ACER主機板的特色,三合一焊接,MCP67-MV的。由於此主機板有毛病。所以,直接做焊接了,焊接完發現不關機了,重新焊接也是一樣。悲劇了,沒辦法了,測電感吧!
  測試了各個電感的輸出,發現沒有短路!測試發現無3,5 VALW.測試8744IN輸入11V,看來是迴路出問題了。
  由PQ11和PQ12並聯組成最後通電開關,最終輸出19v的B+。而PQ11和PQ12又是P管,需滿足S>G方可導通輸出。但是,此時PQ11的G.D. S 均為19v。 PQ12的GS為19V,實測D輸出卻只有11V多,明顯通電不成功。
  ①而要使G極低電平導通則需要2個三極管PQ16和PQ14截止。則由P2經PR44與PR5分壓(19*PR51/PR44+PR51)經過計算後為8.1v左右。沒錯,這才是G級導通所需正確的電壓。
   實測。 PQ16 B極與PQ14D極為13V左右,其它均無電壓。而PR51一端為19V(分壓端)而PR44二端都為為19V
  ②.而控制2個小功率MOS管PQ21和PQ19 G極導通的是ACON個信號,作為2個N溝道的MOS管,導通條件為G>S 。
  實測 2個G極無電壓。 PQ19 D極為13V . PQ21 D極為19V。 2個S極接地。停止!
  由於ACON(電源使能)沒有輸出,所以導致無G極無電壓,使得PQ11與PQ12不能正常運作
但是短接PQ12 D和S極,就正常觸發。並且接屏顯示。看來已經可以排除後面負載短路的嫌疑,而直指通電電路。
  再次短接PQ12 DS極接螢幕測量通電電路電壓無意中發現,PQ12和PQ11的G極電壓回到了正常狀態。這至少證明了迴路本身也沒問題,那問題就直指PQ12了,但是PQ12本身在路測量無問題。軟擊穿? !抱著歡喜的態度,從料板的隔離電路中取了一個P管,上電開機。 哦耶,開機成功。 。接上螢幕正常。 。到此主機板完成修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