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筆電變壓器求助!

楼主(2011-09-10):
今天朋友拿了一個ACER筆電變壓器,說是有時會不過電、但是敲一敲就正常了。
拿了電表量了一下、發現沒有輸出,想說不是空銲就是斷線了、就拆開看看吧!

沒想到拆開後才發現這個變壓器和一般的不一樣、輸出端多了一條SIGANL

插頭也多一節

上網爬文後才知道這是一棵CULV NB用的綠能變壓器、變壓器需NB送訊號通知才會啟動?
(MODEL:ADP-65MH B)

因為找不到相關的資訊、想請教各位先進,這種變壓器要如何測試?謝謝!

网友:
訊號喔, 把它接地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gnal經測量為0v,將其接地亦無反應。謝謝!

网友:
如果說要NB送訊號過來才會啟動, 但要是NB沒有19V的電源又如何送訊號給變壓器?
除非是機械式的開關.

网友:
跑一下線路,看singal是接到哪裡.

网友:
小弟的經驗,ACER的NB變壓器喜歡在輸出端跨接1個稽納二極體當保護,一旦這顆短路症狀也是沒輸出,但是變壓器上指示燈會一閃一閃表示輸出短路,樓主您要不要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