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筆記型電腦 T22 沒畫面因主板F4零件保險絲燒燬應怎配

楼主(2011-09-10):
沒畫面有背光 查到LCD沒有3.2V電壓 主板背面F4 貼面保險絲印有N字零件燒毀 應怎配 或可以短接會有危險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我都會先量該點對地是否有短路.如沒有在上保險絲.你方便把您那零件面拍起來上傳給各為大大看.才能幫你.我想你也應該還沒詳閱共同板規吧!
建議您看一下喔~~

网友:
1.最好先量看面板是否有短路會燒保險絲應該有故障

2.不知道要裝幾安培的保險絲可以用
  三用電表測實際電流再考慮用多少
  通常要比實際電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