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vidia 8800GT 花屏

楼主(2011-09-10):
小弟手上有一片8800GT 512mb 花屏...
手邊工具只有烙鐵..
有稍微試過加溫壓GPU還是未改善..
請問這片大概是什麼問題..
有救嗎??

卡板正面

卡板背面

開機時VGA BIOS

開機時BIOS LOGO

開機後BIOS Display

進入WINDOWS (已掛驅動)

WINDOWS GPU-Z程式顯示

螢幕中間那條亮線是lcd問題..不是卡的~

网友:
只有烙鐵.....
那你是怎樣加熱壓GPU???

以下提供你幾種方法...
方法一:
花錢請人修.....重新植球回焊....

方法二:
去借個黑晶爐烤一烤也是有可能可以救回來....
不過不一定可以撐多久....

方法三:
旁邊放著吧.....等有設備再修....

方法四:
當成垃圾丟給我.....我資源回收拿來玩.....

网友:
方法五:丟給卡爾大修~~

网友:
方法六: 當裝飾品掛牆上....

网友:
方法七:
丟給水大當備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當然是請板上會重新植BGA球的大大修完在上來發實例啦~

楼主:
小的覺得不要勞師動眾...
接受樓上的大老建議...

拆了看起來蠻炫的風扇..
找個大的垃圾桶回收去吧~

网友:
用熱風槍加熱讓他重新接觸,我試過,撐不到2天,最好還是重新值球回焊,不過我還沒有各項工具,沒試過值球,那張還躺在倉庫裡。...

网友:
方法8:賣我(散熱器可不要)

网友:
哇~不用急著丟吧,8800gt耶~先留著等那天設備再修也不持啊.....(倫家也很想要)

网友:
我還在用6200咧.....
所以我提供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
當成垃圾丟給我.....我資源回收拿來玩.....
(當然如果我有修好就可以替換掉我的6200了.....)

网友:
8800 哇咧~真高檔 ~修好可以玩很多電動

网友:
先跑跑Mats吧, 累積些經驗先

多比對幾張好壞顯卡, 會有感覺的!

网友:
第八方法:直接換錢回收當維修費料

网友:
不是VRAM就是GPU虛焊...委託有設備的幫你修咩

實例還可以貼出來..

网友:
8800gt好高階我也想拿來當回收(當然當我不幸修好了話就當備料用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的覺得不要勞師動眾...
接受樓上的大老建議...

哇咧~留著當備料或等有工具時再修!!!

网友:
小小建議  我有修過類似的版 都是大家說的GPU脫焊  我請朋友給我他們GBA用的助焊劑 加上KRESS1600的熱風槍  還修好不少類似問題的顯卡..有7300 8400 6600 9600.助焊劑真的幫助很大...之前去京華電子跟新光華買一堆都不能用.  用暸BGA專用劑的加熱後  外觀有硬化過的松香...加焊時也沒有臭味或液態油質...上機 還真的都修好了....建議 買看看 BGA專用的 省的加熱之後會在晶片旁邊黑一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