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大大幫我看一下這晶體正常嗎?

楼主(2011-09-10):
又要麻煩大大幫我看一下這晶體0V那腳正常嗎?
我是從要到ad板上一條黃色線沒有電往回走.發現這腳是0v.不知是否這個壞掉.又找不到這個晶體是什麼晶體
有勞大大們幫我....感恩阿~~~

晶體特寫

网友:
我也還沒查到對應的型號.

假設它是NPN電晶體,0V是B極,這樣子也可成立.

网友:
參考一下 smd codebook
http://www.marsport.org.uk/smd/mainframe.htm
http://www.marsport.org.uk/smd/smd4.ht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chao0314大.我再來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風大少謝謝你提供這麼好的查尋點.感恩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二個疑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ao0314大.剛剛量了下.您說的如是npn晶體.結果是~"~看來我還要繼續找問題點了.感恩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找的的2個疑似的編號,那就不是雙極電晶體,而是場效應電晶體,您再對對看.

楼主:
我一直找不到該零件的datasheet.功力太差找不到問題點.在來勞請各位大大幫忙.下面圖是我量出來的結果.請問各位大大.這個晶體屬正常嗎?

网友C:
剛修一快電源板貼片 41-5d-t (on-off信號用) 查原廠電路圖是dta144wka你參考看看(如是露天有賣)

你貼圖中Q205貼片標46 我這板另一貼片晶體也是46   我的電路是41-3腳(OUT)接46-2腳(IN)

數字電晶體(內置電阻)
特點
1)內置啟用偏置電阻不連接外部輸入電阻的逆變器電路配置
2)電阻器組成的偏置完全隔離薄膜電阻,使輸入的正偏壓,和寄生效果幾乎完全消除.
3)只有在/條件需要關閉的規定操作,使裝置的設計容易.
4)高密度安裝就可以實現.
PNP矽外延平面晶體管
(類型內置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修一快電源板貼片 41-5d-t (on-off信號用) 查原廠電路圖是dta144wka你參考看看(如是露天有賣)

你貼圖中Q ...

q7979 大.那請問我所量的晶體這樣是正常嗎?
我記得當時量我是46的out接到41的in.
您意思是41是用dta144wka的嗎?.如是明天問一下電子零件商看有沒有賣
謝謝您喔~~~

网友D:
RE: 請大大幫我看一下這晶體正常嗎?

引用 楼主:
q7979 大.那請問我所量的晶體這樣是正常嗎?
我記得當時量我是46的out接到41的in.
您意思是41是用dta144wk ...

Dave大,您量測的結果是正常的。
計算一下內置電阻,與您量測結果相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ve大,您量測的結果是正常的。
計算一下內置電阻,與您量測結果相符合。 ...

晴兒大謝謝您幫我算.^^
這下我真的沒頭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晴兒大謝謝您幫我算.^^
這下我真的沒頭續了

B極也要有電壓去提升才會有電壓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B極也要有電壓去提升才會有電壓喔!

晴兒大.請問您說的B極是我上圖的那一點.謝謝您喔~~

网友E:
0V-是B級,往ad的黃線用顆in4148,再給+5v再量就知道有無損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0V-是B級,往ad的黃線用顆in4148,再給+5v再量就知道有無損壞了

謝謝您.我來試試
對了請問量那一點判斷有無損害.可否麻煩您幫我畫張圖給我看一下..感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q7979 大.那請問我所量的晶體這樣是正常嗎?
我記得當時量我是46的out接到41的in.
您意思是41是用dta144wk ...

貼片電晶體標41 /46 原廠圖是相同型號的都是dta144wk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晴兒大.請問您說的B極是我上圖的那一點.謝謝您喔~~

Dave大,即是第二腳。
我再看了一下q7979大貼的圖之後,突然大悟,也對,不用再加電阻去提升或是配置偏壓。
偏壓都已經內置電阻配好了。
真對不起,差點誤導您了。
AD版的黃線電壓,也要靠電源板過來吧?沒有電壓過來,自然就會是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片電晶體標41 /46 原廠圖是相同型號的都是dta144wk

Q7979大了解.您圖紙方便借我一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ve大,即是第二腳。
我再看了一下q7979大貼的圖之後,突然大悟,也對,不用再加電阻去提升或是配置偏壓 ...

晴兒大謝謝您
我目前查修的零件就是電源板.當時燒了保險絲.我順電源板黃色線往回找發現該腳沒電輸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晴兒大謝謝您
我目前查修的零件就是電源板.當時燒了保險絲.我順電源板黃色線往回找發現該腳沒電輸出.

喔喔!那變成是要回頭勒....反而是要查AD為何沒送電過來給power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喔!那變成是要回頭勒....反而是要查AD為何沒送電過來給power板。

哇~~
找錯方向了阿我.ad板線好密.這下可有的找了.
再請問黃色線是由AD板送回給PI板的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
找錯方向了阿我.ad板線好密.這下可有的找了.
再請問黃色線是由AD板送回給PI板的嗎?

因為這條黃色線是要啟動power,那麼power會給待機電源到AD,AD再去等待我們按下開機後,去把這條黃色線拉高電位去啟動其他的電源。
這是小妹想到的動作,因此若是如此,那您要查的是AD囉,或是AD有沒有得到power給它的待機。

tfc77大給您測試方法就是要測您現在檢測的晶體是否損毀,電源板就是「外來」的「電壓訊號」來去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這條黃色線是要啟動power,那麼power會給待機電源到AD,AD再去等待我們按下開機後,去把這條黃色線拉 ...

謝謝晴兒大姐...不對不對該說小妹~"~謝謝您.我來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這條黃色線是要啟動power,那麼power會給待機電源到AD,AD再去等待我們按下開機後,去把這條黃色線拉 ...

晴兒大&tfc77大剛剛串了二極體給5v電壓.結果in腳的12v變0v.

网友F:
正確阿,NPN電晶體,BASE電壓H,C至E即導通,E接地,C極電壓也為0。

更正!看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確阿,NPN電晶體,BASE電壓H,C至E即導通,E接地,C極電壓也為0。

更正!看錯了!

收到.謝謝AECOM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收到.謝謝AECOM大

照您這麼說,27樓您寫的IN腳的12V變0V,應該是OUT腳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您這麼說,27樓您寫的IN腳的12V變0V,應該是OUT腳才對。

不知道我是否誤解tfc77 大及晴兒大的意思
我已到徵求區想徵求一片715G1558-2-2的AD版.想買來做測試看是PI板還是AD板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是否誤解tfc77 大及晴兒大的意思
我已到徵求區想徵求一片715G1558-2-2的AD版.想買來做測試看是P ...

Dave大,這樣應該是AD的問題了,這顆晶體能夠正常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ve大,這樣應該是AD的問題了,這顆晶體能夠正常運作。

晴兒大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