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S661FXMP-RZ出現CPU很"姑毛"的損壞分享

楼主(2011-09-10):
早先故障點:
XP使用中,先不定時出現各種誤信號藍屏(開機用一用就跳出藍屏,重開又好了)
最後故障點:
1.開機約 5~10分鐘後,跳藍屏

重開後,無法進入BIOS (無任何畫面),硬碟燈亮著,光碟機燈亮著
2.放著隔天又可以開機,也是約 5~10分鐘後,跳藍屏

早先處理方式:
1.硬碟'記憶體'光碟機'鍵盤'滑鼠 全拔掉,只接螢幕,一樣無進入BIOS,也沒有任何叫聲,CPU 風扇有動,按電源鍵直接關機可以
2.量POWER 的各點電壓 皆正常(用短路直接驅動)
3.量BIOS 晶片ES 有動作
判定 BIOS 晶片可能有問題,準備去電腦行找中古主版來換,結果老板說沒有,要調貨,想說算了,網路買吧! 結果看到老板桌上有一塊
CPU,忽然想到CPU好像沒有換試,說不定是CPU 在搞鬼,就跟老闆借一塊中古 P4 2.5G 試試(原P4 2.4G), 嘻嘻! 竟然好了 有夠瞎!

PS:CPU 過熱警示有設定(70度)

网友:
LZ大大的描述我没看懂,是因为CPU有问题过热蓝屏吗?我是想过热怎么不重起、不断电,而是蓝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這裡有一個AM2 4300也是很奇怪,有的板子可以開機,裝系統裝到一半就藍底白字,有的板子開機約十秒鐘就自動關機,不是散熱不良的問題,某位老大給了我另一個AM2就正常。
不過裝完系統後按Ctrl+Alt+Del,系統顯示只有一個CPU的視窗,各位有用AM2的朋友也是這樣嗎?

网友:
cpu 背面的原件可能已經虛焊或是cpu被超掛了,都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10x 放大鏡 檢視 應該無虛焊現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SH  這很常見 AM2 CPU很容易掛點 我手頭上也有這樣壞的CPU

网友:
那就有可能就是die 掛掉了.....

网友D:
我承認蠻多板子沒壞
是我測試時沒有注意到一些細節
例如主機板支援CPU
挑記憶體
其他硬體故障 接觸不良等等...

网友:
楼主问题 这个CPU确实很诡异。。。看问题描述 难道是CPU分配页文件区域故障 导致蓝屏?但是温度又有70 确实很罕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承認蠻多板子沒壞
是我測試時沒有注意到一些細節
例如主機板支援CPU

最常收到的板子維修...根本就不算維修就大概跳帽從插頂多壞個mos.或者是BIOS從燒.大約就8成了前提是必要主零件要有2個可以交叉測試...如果廢版多以上幾樣都還修不好就準備要開刀了I/O或換橋橋我一直沒成功過技術太爛

网友:
看到各位大大討論AM2的問題,我也碰上一塊AMD4600,開機顯示內存僅有128M,實際是1G的,然後就卡在那裡了,沒思路,給換板了!

网友:
我想是CPU腳座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