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雲KM51PV-AM2不跑碼

楼主(2011-09-10):
各位大大好小弟有事相求
此版為青雲AM2主機板,經過測量及觸摸,發現此主機板編號為Q35,APL1117穩壓IC
嚴重發燙,請有此主機板大大是否能幫助測量一下該穩壓IC,3腳之電壓呢

网友:
這個PDF 第二頁有你要的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APL1117.PDF

网友A:
一般靠近SB的1117为待机供电,像你这种情况可以确定下PCI-A14脚有无3.3v左右电压,确定下网卡芯片是否发烫损坏,一般网卡芯片损坏会拉低待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靠近SB的1117为待机供电,像你这种情况可以确定下PCI-A14脚有无3.3v左右电压,确定下网卡芯片是否发烫损 ...

如果有3.3v 而且网卡芯片 也沒發燙的話~~那是那個零件損壞??因為我也有一片ga 的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大部分原因就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这个1117输入VIN应该是5V Vout应该是3.3V为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