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家電維修服務站-雅美達ARTMEDIA液晶不過電維修暨改液晶電視

楼主(2011-09-11):
家電維修服務站- 雅美達ARTMEDIA VT21F79液晶螢幕不過電維修暨改裝液晶電視

這篇維修其實有一段時間了.因為篇幅太長.所以一直沒有編輯.
剛好女王帶孩子回娘家(其實我女王娘家只差我家兩個紅綠燈).
閒閒就把它整理一下.跟各位報告:
這台的客人是竹科工程師.趁著休假返鄉時拿來維修的.
本來是不過電.閒聊中得知我可以把螢幕變電視.
便吩咐我維修完畢.順便幫他改成電視.他好帶回新竹觀看.
時間只給我一天.中午送件.明天中午取件.
我咧!我又不是黑貓.....
只好趕工了.以下請觀賞.

內部還算簡潔.上面是電源板和驅動板.高壓板藏在下面.

既然不過電.就從電源板下手

兇手就是這顆變壓器.

脫焊了.難怪我從電源板拆下來.就覺得有東西在動.

全板補焊.OK了.
就是這麼簡單.別懷疑.

再來就是艱苦的開始.
這是它原始的驅動板.

先把所有接線的定義找出來.並且拿紙記下.
這是電源接線.有5V和12V.

這是屏線接頭.

藍色是高壓板觸發電壓.綠色是音效板接線.

這是按鍵板接線.

這是電源板接到高壓板的接線.

這是電源板接到驅動板的接線.

使用的是HITACHI面板.

準備鼎科2660電視公板.

這後面都有標示接腳定義.

按照接腳定義接上.屏線比較麻煩.須全部重新跳線.

上面是調整屏電壓.下面那個是調整面板解析度.

每調整一次解析度.記得都要斷電.
所謂斷電不是把開闢關掉.是要把電源接頭拔掉重插.
這樣解析度調整才會生效.
這個不對.

這個也不對.

這個還是不對.

這個也還不對.
那~安捏!

找一台螢幕來比對正常螢幕畫面.

再換一塊鼎科2033電視公板試試.

這邊在調整解析度(記得要斷電).

這邊在調整屏電壓.

這塊可以了.

畫面不錯喔!

因為實在時間太趕了.其中還有段手工藝沒有提到.
也沒時間拍照.真是抱歉.
您看這背板.實在用料太實在了.
為了改成電視需要另外挖洞.這可苦了我了.
光修改這個部份.大概花了我三個小時.幸好如期交機.

由於鼎科2033電視板有內建音效.
這是取下的驅動板和音效板.

TFTMD54120CBB面板規格書

网友:
精彩!

想請教一下那個 “鼎科2660電視公板”,調不出來正常畫面的原因是?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解析度不支援.所以說公板並不是每一塊面板都可以點.

网友:
修改電視公板最麻煩的地方,就是如何讓這些端子座跑出來,而且又要美觀,需要的工具不是烙鐵.電表這些可以辦得到的
漂亮...!

网友:
這位大大武功高強.說明清晰.讓我受益良多.感恩喔!!

网友:
這兩種公版是改版的基本款,適合小面板的改版,網上的大大可多利用

网友:
想請問這樣修改成電視(採用公版)跟購買電視盒成本差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成本是差不多.但是畫質差很多.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這台花了您不少時間喔!我一直以為公板都可以點耶!看來我還是要多加點油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成本是差不多.但是畫質差很多.

是電視盒畫質差還是公版?謝謝

网友:
應該是公板畫質比較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當然是電視盒畫質差.

网友:
好詳細的改板教學,改公板的文章好像也不多,
我還是覺得面板跳線很難,還有一種一片式的屏線,
那種的是否是不需跳線?

网友:
不錯的改裝教學,整合度也高,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
請教一個問題,公板上的紅外線接收,若沒有附的話,可用一般紅外線接收代替嗎?

网友:
電視盒一分錢一分貨
電視盒有一家畫質超爛,遙控器還要對準超難感應,又不是打靶
好的電視盒,收尋150台頻道,只花5秒不到(我還傻了一下),遙控器倒拿不對準一樣轉台(但是貴酸酸)
會改的花800-900元已超值重生,又不會有個礙眼盒子

网友:
真的應該做一次改公版的教學,無奈才疏學淺,心有餘力不足,逍遙大交給你了

网友:
專業維修,感謝分享~

网友:
所有的維修都是從改公版開始,改公板你可以了解每個區塊之間的相互對應電壓與所需條件,在檢修過程中了解每一種故障,大約是哪一個區塊產生,像液晶電視這一塊,很多初學者,對於ad板跟邏輯板照成的不良,總是沒有辦法分的很清楚,尤其是crt轉修液晶電視的老師父,所以後來我只能跟他們很粗淺的解釋,邏輯板就是把crt影像轉變成液晶影像的一塊轉換板,所以不可能vga訊號沒有問題,甚至某些電視台沒有問題,某些電視台影像有問題,這個故障就絕對不可能壞邏輯板,當然最方便就是有一塊公板做測試,公板訊號送上去沒有問題,當然就是壞驅動板,公板的訊號送上去有問題就是壞邏輯板,這個就是換板的最大功能,做故障點的釐清,及迅速的判斷,累積維修經驗,我相信板上很多大大也是這樣一路走過來

网友:
是阿!!,1/2的機會,好運一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