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是?

楼主(2011-09-10):
感覺像是二極體,但找不到規格,求助於大大...

网友:
我怎麼看起來像是電容?

可能要看它 “出現” 的位置,才可以判別了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478CPU座裡面的(圖片中紅色框框那邊),拆下來量,不小心把接點用斷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東西  只好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
那是鉭電容..

网友:
在 CPU 座裏面,一般都是陶瓷電容及像 a471 大所說的鉭質電容。

由於鉭質電容和二極很容易搞混,辨識的方法很簡單,用電表量一下,就可分辨出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ㄜ....因為拆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斷焊點了...
所以可能無法用電表量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種 有特定型號或是規格嗎?

网友:
看其它的殺肉板子有沒有相近的,這個應該是 100uF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小弟是新手~ 手邊也沒有廢版 = =
可能真的要用買的...
話說~ 可以請大大幫我看一下這篇嗎? 給我些指點...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17068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覺像是二極體,但找不到規格,求助於大大...

看看PCB 上零件位置有無 編號 如Cxxx 或 D xxx
不然就從周圍其他零件搭配 推導
產品/機型 要是不冷門 搞不好論壇上有人有同機型 或線路

雖然我也覺得是電容  可是該有的檢查還是要有

以下我的猜測是
鉭質電容  Tantalum Capacitors
故障時則會變成短路
外型:  http://www.rohm.com.tw/products/passive/ta_capacitor/
          http://www.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22612
容量: 100µF
極性: 鉭質電容的橫線標記號 為極性(+)
用徒: 高容量(次於電解電容) 高放電能力(優於電解電容)
         適合電源旁路電容  鉭質單位電容成本較高於電解電容
         常用在[主機板 CPU ] [顯卡GPU] 電源旁路電容

耐壓: 可以拿一電解電容 暫用後  量取實際工作電壓
          再回來決定 耐壓等級

楼主:
回复 网友C:

PCB版上似乎沒有寫到...
但用推論的...我也的有可能是電容... 用來補足供電MOS到CPU座中間的虛功用...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的回復...
短短不到一小時就有這麼多回復...
小弟非常非常感激...:)  再次跟你們說"謝謝!"

网友:
不補上應該沒關係吧?
很多主機板只有空位沒料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小弟了解...只是補上對系統應該會比較穩定...  等有空再去買~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個原則!

若原本就有,就補上...

网友:
零件位置編號可以比對一下我用紅色框起來的地方
因為不是圖的關係我沒法看的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既然大大願意做教學~ 小弟把照片重新照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再請大大教我判別一下下面這個紅色框框的元件 該從哪邊得知是L 還是R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再請大大教我判別一下下面這個紅色框框的元件 該從哪邊得知是L 還是R呢?

小弟認為紅色框起來的地方應該是電阻R54 0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認為紅色框起來的地方應該是電阻R54 0Ω

大大妳怎麼知道是0歐姆呢?

网友:
我看它與旁邊的MOSFET是一樣的
所以研判它應該為0Ω,如果有錯的話還請其他大大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