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PO SL7007 無電源

楼主(2011-09-11):
最近又收到一台液晶囉,電源按鈕按下去完全無法反應,馬上拆開來看看囉。

底座背面五顆螺絲先拆開(基本上底座不用拆,背蓋跟底座一起拿起來即可)
老樣子先從底部先動手囉(一字起子插進去,慢慢摸索卡榫位置然後一邊將背蓋搬開,千萬小心不能用斷太多就是了XD)
背蓋掀開後就是長這樣
上方用鋁箔貼紙貼起來,用一字起子輕輕劃過即可切開,但是建議不要從這個方向掀開鐵殼。
下面電源及D-Sub接頭旁邊的螺絲可以先鬆開,等一下拆電源及AD板會比較方便。
要注意的是這裡的高壓燈管接頭要先拔掉喔~
這裡建議不要用手拔,用尖嘴鉗咬住後往外拉(注意方向,不要上下搖)
記得開關面板先拿起來,等一下才不會扯斷線
注意到了嗎,屏線在這邊,所以要小心,因為原廠是用熱熔膠黏死的,軟排線不好找,怕拆壞,所以可以不拆就不拆~
基本上研判是電源部分問題,先拆電源板下來看看
電源板型號
馬上看到問題,真開心
其實在拆電容的時候,習慣是一顆一顆拆,但是拔其中一棵的時候,用熱熔膠黏在一起的兩顆竟然一起下來了,因為是輕輕地拔而已,猜測是空焊嚴重,所以才輕輕拔就下來了,這似乎也是造成完全無電源的原因?
馬上全部換上日系電容:)
先別管鐵殼,把P+I及AD板和面板放一起好方便測試(中間用厚一點的泡棉墊做絕緣),要不然每次測試都要鎖螺絲不瘋掉才怪

基本上燈管是有亮了,可是卻一閃即滅,點燈部分是高壓的問題,便檢查了一下高壓的區塊。
結果發現了殘酷的事實,就是高壓接頭其中有一個的一邊銅箔已經剝落,以USB顯微鏡觀看是否還有得救,結果發現已經斷線(原本還想用熱溶膠固定補強就好QQ)
先拆下接頭看看,銅箔掉了真頭痛,搜索了一下也找不到相同的板可以買,突然想到身邊有高壓燈管轉接線
這個線材上方標示有耐壓到3KV,先剪一段來當跳線用,查了一下電路,是接到一顆小顆的高壓變壓器(銅箔掉的那邊,先把銅線用雕刻刀刮開才方便查線路)
完成囉,露出來的導線不要太長,畢竟是高壓,要小心。
最後上點熱熔膠,絕緣之外,主要是要固定高壓板燈管接頭的內部端子,因為第一次沒有上熱熔膠的時候,插入燈管的接頭結果還是高壓保護,後來才發現把燈管接頭插入高壓板接頭的時候順便把端子給推出來了,接觸不到,當然又是一閃即滅的情形,上完熱熔膠固定後,就OK拉,還可以兼具絕緣效果:)
完修囉,可以上痞酷網PO文了

新手學習中,還請各位前輩不吝惜指教:)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努力吸收資訊當中:)

网友:
善用手邊的資源,給您拍拍手,鼓掌一下 !

网友:
那條線是不是不用這麼長?

网友:
恭喜完修.....
圖文並茂很詳細.....
重點是拍照技術很不錯....非常清楚.....

网友:
非常詳盡,感謝您的無私分享~~~

网友:
水喔水喔

网友:
恭喜完修...又是電容在攪鬼.......

网友:
大大分析很請楚!

网友:
很棒的維修過程分析,感謝分享

网友:
這樣的文章最實用了  有步驟跟照片  謝謝

网友(2012-01-10):
讚喔~
今天也剛收到一台無電源反應的
一樣相同行號~~
我試試看~自己是否有那個功力可以完修一台~€
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