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 mp3隨身聽如何開機使用?

楼主(2011-09-11):
手中一台,圖片借用網友如下:
http://mani79.mysinablog.com/ind ... p;articleId=1614705
線控及所有配件都找不到,查機上無任何on/off開關,目前已裝上2顆電池
請問如何開機?如何play music?如何關機?如何on/off電子防震?

网友A:
機器本體有PLAY按鍵,按下去會自動開機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器本體有PLAY按鍵,按下去會自動開機讀碟.

不會動
還有如何關機?如何on/off電子防震?誰有說明書可看一下其它主要功能如何操作?

网友:
電池裝有牌子的,裝一些沒名牌可能不開機
防震是自動功能吧
你那是好的麻?
p拍一堆賣家賣SL-CT500你不會問他
你要是真的真的不會用,也可以跟他買((影印本))說明書

SL-CT500
顏  色:藍色
對應媒體:CD-R/CD-RW/MP3
DA轉換器:MASH (1bit DAC)
對應位元率:32~320kbps (建議128kbps)
電池持續時間
-AA 鹼性電池:
.CD-DA:約35小時
.MP3:約45小時
-AA NiCD充電電池:
.CD-DA:約17小時
.MP3:約22小時
-AA NiMH充電電池:
.CD-DA:約25小時
.MP3:約32小時
-AA NiCD充電電池+AA鹼性電池:
.CD-DA:約55小時
.MP3:約65小時
-AA NiMH 充電池+AA鹼性電池:
.CD-DA:約65小時
.MP3:約75小時
-AA鹼性電池+AA鹼性電池:
.CD-DA:約85 小時
.MP3:約100 小時
充電時間:約3~4 小時
耳機輸出:M3 Stereo jack (16 ohms)
重低音回路:S-XBS
頻率特性:20Hz~20kHz (+0.5dB~-7dB)
最大輸出:8mW + 8mW
電力消耗:使用時2.7W (CD-DA), 2.8W (MP3)
充電時5.4W (CD-DA), 5.4W (MP3)
電源切時:2.4W (CD-DA), 2.4W (MP3)
尺  寸:135 x 20.8 x 135mm (闊x高x深)
                   135 x 25.2 x 135.5mm
重  量:約139g (不連電池)
     約183g (連電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PLAY按鍵會自動開機讀碟,聽完會自動關機.

按了沒反應有可能是HOLD住了(最近HOLD住姐很紅 ),也有可能雷射頭壞了或是沒過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