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H20T 畫面不正常(已完蛋)(太丟臉了.勿進)
火..

楼主(2011-09-11):
各位前輩這要如何處理

有時正常.會不定時的出現.

OSD正常

IAS09-G 一開機就發燙
V1~12.89V
V2~12.89V
V3~12.78V
V4~11.64V
V5~10.86V
V6~7.87V
V7~7.87V
V8~5.63V
V9~5.63V
V10~4.18V
V11~3.55V
V12~2.66V
V13~0.34-0.35V跳動
V14~0.09V
待料中~
今天去買一ㄎ.還不太想賣我.說要同業才要賣.我跟他爐了很久.............終於賣給我
回家.趕緊給他解悍.沒熱槍.只有烙鐵一隻.搞了很久.終於給我請下來....靠盃阿.
錫箔斷了4.5條.幾爛趴火.那這ㄎ怎ㄇ辦勒.哈哈.還是給他悍下去.真難悍.悍工不好.一ㄍ字....
算了.裝機...開機...哈哈.有聲.白屏.....現在當收音機使用........

网友A:
t-con有問題
換t-con
或換t-con的電源管理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有問題
換t-con
或換t-con的電源管理ic

正中要害.有的搞了.

网友:
咦?是這一集嗎?
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請參考

謝謝.跟這台的問題一樣.保必換哪ㄍ零件就解除.又要找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裏有賣!

盧大有在賣ㄇ.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那個"這裏有賣"是一個連結,你要點進去看 ^_^

网友:
凸中晶振旁是燒焦ㄇ?怎黑黑的?

楼主:
長長橢圓那個ㄇ.(我不知道那ㄍ較瞎密)
之前可能被拆修過.那裡有補焊

网友A:
一棵該給別人賺還是要給別人賺,人家都出聲,買來換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好賺…本輕利多工又少,使用技術層次低,用的工具也簡單 !
站上的大大已經說明的非常清楚了!
如果還不知如何解決,該給專業賺的還是該給人家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棵該給別人賺還是要給別人賺,人家都出聲,買來換看看

很慘..很慘

网友D:
買通用板來換,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通用板來換,不行嗎??

跟面板連在一起.我不會換.

网友A:
換那棵ic,不是都一樣,AS9-G ,你不要用烙鐵去拆那棵壞的,用刀片直接切下來(順著封裝,一支腳一支腳切,小心不要切到焊盤)然後上錫油,用烙鐵把焊腳清一清,在用酒精清洗一下,在把新的IC焊上去,先把四個角的腳(對角先焊)先固定,然後一根一根的焊,就OK了,大膽給他弄下去,都有第一次,雖然很痛,不過完了以後也是很爽的 ,一種莫名的成就感,反正都壞了,不弄也是壞,弄了就好了
不用怕,我精神給你鼓勵鼓勵,不過真的最好不要想要用烙鐵拔下來,我怕你把焊盤的錫箔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那棵ic,不是都一樣,AS9-G ,你不要用烙鐵去拆那棵壞的,用刀片直接切下來(順著封裝,一支腳一支腳切, ...

嗚....嗚....嗚.....
盧大怎ㄇ不早講阿.去廖廖阿.
錫箔掉了.慘...慘....慘

网友:
勇於承認失誤的是勇士 勇者無敵
沒有失敗 就沒有成長

网友:
你手腳太快了,呵呵
白天我就比較忙,較你用msn跟我聯絡,你又懶惰,吃一次虧,學一次乖

网友:
像我們沒技術就要給人賺,不給人賺,修壞就當賺經驗
我今天也把別人送我當工錢的(本就壞了)舊筆電主板焊壞,第一次拆筆電^^
下次就不痛0.1%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長橢圓那個ㄇ.(我不知道那ㄍ較瞎密)

之前可能被拆修過.那裡有補焊

那顆是晶震,故障率不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錫箔斷了4.5條就細心點用飛線還可以處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會心一笑,我也常搞烏龍,失敗為成功之母,加油

网友:
第一次換我也是斷一堆銅箔,感謝盧大提供小技巧XD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請教大大事更換哪一科IC??圖片上?謝謝

网友F:
1用飛線+ic  2樣$ 以後還可能又壞
2問專業的可不可改公版
3便宜賣給人專業,自己一賣一修一買,來回差價不少  3方皆好
4教新電視有usb,有簡易板(內建影片播放,有些要進工廠模式開啟)mp3-照片-數位電視+類比 3年全保 刷卡無息分期買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用飛線+ic  2樣$ 以後還可能又壞
2問專業的可不可改公版
3便宜賣給人專業,自己一賣一修一買,來回差價不少  ...

決定給他殺肉.毀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請教大大事更換哪一科IC??圖片上?謝謝

t-con的電源管理ic
AS09-G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飛線+ic  2樣$ 以後還可能又壞??
是因為這個IC有壞的情況,代表設計不好!!以後還是會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