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917 電源燈閃爍高頻異音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11):
今天朋友給了一台故障的Acer AL1917,故障情況是電源指示燈閃爍且畫面一閃即滅,
根據以往經驗應該是軟的 (換換電容就好了)拆開後一看果真如此5顆電容爆漿了,
於是便將P+I板上的電容通通請了下來,分別是(25V 1000uf *2 ,25v 220uf *3 ,
10v 1000uf *1 ,10v2200uf*1)換完後便上電測試,電源指示燈及畫面正常顯示,
但是每當按下電源紐及畫面切換P+I板點背光時都有高頻異音 ,為了解決惱人的高頻異音,
便拆下一次測大電容,使用電容表測量該電容發現容值正常,正當思緒一片錯亂之時,
意外發現異音是從二次側旁變壓器發出的,這樣有可能是變壓器的問題了,
便二話不說去廢板堆中找到一顆同型號變壓器換上後順便補焊高壓區,
上電測試畫面正常顯示高頻異音消失完修.

P+I電源板

P+I電源板

已修復的P+I板

故障元件

故障元件

故障元件

网友:
ssoss61大大 恭賀完修 佳節添喜悅
大大請問 圓型銅線圈_是電感?它有故障特徵?
因學修的經驗少,希望能獲得一些知識

网友A:
電阻也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也壞掉了??

沒錯電阻也燒掉了
使用電表歐姆檔測量
發現其阻值為2k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大大…小弟請問一下,那"電阻"阻值是多少? 又為什麼要用"二極體檔"來量電阻 ???
那"電感"您又是用什麼檔位量測的? 如何確定它是故障的???
又如果將上述這二個元件,再裝回現在完修的p+i 版上,是否也會讓新的"變壓器"產生異音呢?或會造成另一種故障模式?
小弟沒惡意的,只是想增加"學術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大大…小弟請問一下,那"電阻"阻值是多少? 又為什麼要用"二極體檔"來量電阻 ???

key太快key錯了待會兒更正一下
該電阻色碼為棕綠橙金
小弟第一次寫維修實例如有疏漏,請多多指教謝謝.

网友:
ssoss61大大 您好
想學習一下 電慼器如何確定它是故障的?
因不熟電子 又小有這方面po文及實例
不會發問問題 如有用語欠妥 請原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大大…小弟請問一下,那"電阻"阻值是多少? 又為什麼要用"二極體檔"來量電阻 ???

1.一般奇美用台達P+I的背光電路電源用電阻為150歐姆
2.電感會換掉的原因是線圈已經變色,表示曾有過熱,特性會改變
3.如果裝回,可能造成背光電路電源異常,而影響背光電路運作甚至造成損壞,至於高頻聲則不一定會出現

网友:
專業維修,恭喜完修~

网友:
這個變壓器如果沒廢板好像很難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