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陞技主機板 ABIT NF-M2S主機板不開機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11):
這張故障板子朋友跟我說無法開機,拿到時目視一下連測試都沒試就直接拆了
型號
主機板全照cpu附近的電容全凸頂
主機板上同一型號,換下的電容(1800uf/6.3v)
換好了的1500uf/6.3v日系電容,把原本左邊算來第3個電容空位也補上電容
跑碼過了
可以開機了
還是軟的好n_045|

网友A:
恭喜你阿~~~軟的可以累積你的經驗與信心
如果一開始就碰到很硬的將會磨蝕你的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阿~~~軟的可以累積你的經驗與信心
如果一開始就碰到很硬的將會磨蝕你的信心.. ...

但是如果碰到很硬的,你能把它修好,那你的功力是以倍數成長

网友:
有軟的真好.....
我怎麼都遇不到這種軟的???
每次都遇到要查個老半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碰到很硬的,你能把它修好,那你的功力是以倍數成長

說的真好啊!
最近我都陷入瓶頸,沒有維修出幾件作品,一直消磨著信心呢!看來還是要多加油了!

网友:
最好是硬中帶軟,柳暗花明又一村~
快失望了又燃起希望,這種POWER最強了!
恭喜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算激勵大家的信心吧...
最近也是沒修成幾樣東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也是拉~~~練功打怪過關了取得超多經驗值,萬一失敗
就回家蹲幾天..

网友:
恭喜樓主完修(小弟也正學習累積經驗中).

网友:
請問空缺第三個電容,之前沒有焊接,請教大大如何知道那個空缺的電容大小呢??是有線路圖嗎??謝謝!!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用看電路圖,量一下就知道了,與旁邊的是同樣的,耐壓對,容量取捨就行了。

网友:
怎麼量,大大可以教一下嗎??

网友:
修主板!!有時真的很沮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用看電路圖,量一下就知道了,與旁邊的是同樣的,耐壓對,容量取捨就行了。 ...

請問一下要如何量測,謝謝

网友:
量測與旁邊是否相通,若沒有,上電測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