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陽going100更換後煞車拉桿

楼主(2011-09-11):
這次維修的主角
這次維修的主角 (複製).jpg
斷掉的後煞車拉桿
斷掉的後煞車拉桿 (複製).jpg
上螺絲下螺母
10號開口板手先拆下螺母
10號開口板手先拆下螺母 (複製).jpg
再拆上螺絲
拆下的後煞車拉桿
拆下的後煞車拉桿 (複製).jpg
新的後煞車拉桿
新的後煞車拉桿 (複製).jpg
如果不好施工的話可以用尖嘴鉗輔助
如果不好施工的話可以用尖嘴鉗輔助 (複製).jpg
換好後的樣子
是不是很簡單n_008|

网友A:
前後碟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後碟煞?

後碟煞是另外改的,改很久了

网友B:
前把手蓋可以拆下來應該比較好用 後碟不知道用什麼總磅

网友:
我目前有一台going系列最後一發! X-mode 100
有缸內直噴,所以享受二行程快感同時也可保持高度環保
但是重要零件幾乎是進口貨且很貴
所以操太兇之後修車也噴了不少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把手蓋可以拆下來應該比較好用 後碟不知道用什麼總磅

下次發的維修實例你就可以看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自己換就比較簡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後碟煞是另外改的,改很久了

應該是沿用DIO100雙碟版的零件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沿用DIO100雙碟版的零件喔?

翔鷹100 飛馳100 dio100 翔鶴100雙碟版都可以

网友:
這幾款車的零件都有通用性
100CC當初做雙碟也是少見
現今越來越多雙碟的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