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lexmark印表機不出墨究竟墨匣或機器故障?

楼主(2011-09-11):
lexmark z系列老機子使用16/26墨匣,之前假如(a)不裝墨匣或墨匣ic故障列印,程式會提示空墨匣(b)有開過前蓋,下一次新列印時程式會詢問是否有更換墨匣。
最近也不知哪個環節出問題,(a)&(b)就不再提示了,不裝墨匣程式照樣列印不會提示錯誤,且裝上墨匣墨水完全印出不來,請問:
1、為何(a)&(b)就不再提示了?
2、墨匣太貴也沒法買新的來測,以目前完全印不出一滴墨為線索,請問機器 or 墨匣壞?
3、填充墨水太多溢出噴頭,墨匣就會損壞印不出一滴墨,但lexmark墨匣上不是無ic,且噴頭裏的發熱電阻也不受影響,請問填充墨水太多噴頭會永久故障的學理為何?

网友:
我先前使用的EPSON  CX3700相片複合機
使用破解晶片+填充式墨水匣
因為噴頭阻塞,列印會斷字
就拿掉墨水匣清洗噴頭
洗到後來變成完全噴不出墨水
上網查詢才知道"墨車燒掉了"
不知你的是否也是如此的狀況

网友:
小的是用x3350墨夾是31/32
依我多年填充經驗(大誤)
僅供參考..

1.開過蓋子機器第一次會提示噴頭校正.按(X鍵)就不會再提示,如果按取消(Cancel)下次還會警告..不過沒裝墨水夾應該每次都會提示才對..
2.這種噴觜和墨水做一起的墨夾99%是墨夾故障居多..機器本身不容易出問題..
3.填充過多墨水流進ic和線路..擦乾即可...如果沒有弄乾..就有(可能)會燒壞ic..我是沒碰過燒壞啦...當然充到溢出來是有的(趕緊拿衛生紙擦乾)...

噴不出來大部份都是噴嘴塞住..浸個一晚的水....就可以搞定..(就浸噴嘴部份..別整棵拿去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