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個網路印表機問題

楼主(2011-09-12):
請問在一個企業網域裡,一個使用固定IP的HP 3600彩雷網路印表機,如何知道有哪些user ID曾經列印過這台機器? 因為公司一台彩雷的耗材箱耗太快說!!!

网友:
要看用戶端是如何連接印表機.

一般來說, 透過一台PRINT SERVER去控管會比較容易.
您會這樣問, 顯然USER都是透過新增LOCAL IP PORT直接連結到印表機, 這樣就比較難處理.

网友:
如果是網路印表機, 在瀏覽器直接輸入IP, 看看能不能登錄到印表機內部.
如果可以, 那就應該會有歷史記錄可查!!

网友:
在HP 3600的HP jetdirect列印伺服器 管理員指南中,第71頁中的網路統計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資料,

楼主:
感恩,我明天到公司再試試,今天直接用IP連上,是有看到印表機的狀態,但還看不到歷史列印紀錄。

网友A:
基本上這種小型的辨公設備,雖然有支援網路列印,
但是應該不會有紀錄才是,因為記憶體沒有那麼大,
可以去找看看有沒有可以設定控管的機器,
這樣就可以控管使用者的使用量了,
就我的經驗,用了控管之後,用量會變少很多!
因為很多人都會拿公司的機器來印自己的東西!
如果公司的用量真的很大的話,可以考量用租機器的方式,
不管維修或是耗材的部份,都不會有困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這種小型的辨公設備,雖然有支援網路列印,
但是應該不會有紀錄才是,因為記憶體沒有那麼大,
可以去 ...

您的印表機如果是經由 Windows  Server 分享列印,可以從"事件檢視器"看到列印的事件,但如果是用戶直接列印到網路印表機你就無任何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