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3s 無電源

楼主(2011-09-12):
這台顯示器,插電後,電源指示燈不亮,拆開後,電源板如圖
大電容有電壓輸出,就是沒有+5v、+14v,不知與pwm有關嗎?
P+I板編號為  715G2538-1

网友:
要用分斷判別法,先斷ad版,先確認故障點在ad版還是pi版
再把往高壓版的電感斷掉,確認故障點在高壓或是電源版
然後電源板再細分故障點在一次側或二次側(量測大電容後面那顆mose開關有沒有正常運作)

网友:
大電容有電不一定是好的 ,  解下量測才是王道 ~~~~~~

网友:
對阿不一定會是好的喔因為這種東西須要解下測試

网友:
有背面照片嗎,也可能是PWM周邊貼片電容器故障導致PWM工作不正常引起的,先查看看有沒短路的零件。

网友:
w大:
有一篇不錯的相關文章,敬請參考!!:)
液晶電源板解說

网友:
w大:
另轉貼一篇power supply相關文章,敬請參考!!
POWER 的工作原理與維修[1].pdf (638.27 KB, 下載次數: 252)

网友:
w大:
另再轉貼一篇power supply相關文章,敬請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
1、我拆除ad板、按鍵板,可單獨測量 5v、12v輸出嗎?
2、開你是指12v至高壓板先電感先斷嗎?
3、要斷的電感是這個L904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