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控制器的調節, 除了AT, 有人有手動調節的經驗嗎

楼主(2011-09-12):
PID 控制器的調節, 除了AT (auto tuning), 有用過手動調節的, 請分享經驗.

現在發現升溫控制上衝15%左右, 想降低到3%, 但是有輕微震盪, dead time 約 60 到 90 秒.

网友A:
P: 比例 I:積分 D:微分 我不是正科生 但是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你參考一下!!
P 的作用是"閥開度" 假設你要用一管熱水(熱蒸氣)去控制溫度,假如你的水龍頭或是"閥門"開的很小,請問你要把溫度升到"想要"的溫度值,時間會很長或是很短?
I: 有人叫他 OFFSET 當你把溫度設定之後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你發現設定溫度和實際溫度一值有個"差距",這就是OFFSET 調整 I 就可以把差距縮小!!
D: 反應速率 你設了溫度與實際差距不大,但是卻出現控制過頭的現象,也就是先前提到的"閥開度"瞬間開的太大,這時候就是 D的調整目的...
這是我的經驗,假如有誤請往有先進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比例 I:積分 D:微分 我不是正科生 但是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你參考一下!!
P 的作用是"閥開度" 假設你要用 ...

好的, 謝謝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