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電源供應器 ATX-600W綜合負載測試器201109c1

楼主(2011-09-12):
ATX-600W綜合負載測試器201109c1
因USB多功能工具(電壓表/PC電源開關/信號發生器/計數器/定時開關)
還沒到貨,外接控制盒後補

後端致冷片跟風扇改裝

這組只上3組負載( 400W用的先試機)內部負載配置跟風扇組,負載用AB式散熱膏固定免鑽洞

前面ATX測試座跟電流表,及外接控制線

201109c1版加入USB多工能器,可與電腦連線做記錄跟排程控制

c1

c1

c2

c2

c3

c3

補附件內含材料預估表

137.89 KB, 下載次數: 263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這太......大手筆了吧

网友:
這台撂下去,成本應該很重吧。

是否方便透露一下,大約的費用,提供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件內含材料預估表

楼主:
USB多功能工具(電壓表/PC電源開關/信號發生器/計數器/定時開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426102219

一、功能特點:
(1)24路PC電源開關;   ----->電源控制,控制量程
(2)方波信號發生器;    ----->電子負載線性控制
(3)計數器/轉速表;     ----->
(4)8路電壓表;      --------->5路電壓(+3.3V,+5V,+5VSB,+12v,+12v1),3路電流(+3.3v,+5v,+12v)
(5)1路3開3關定時開關;------>可做長期測驗POWER

已做的這400W要先上機使用,來不及加入這USB多功能工具,經過實做測試浮動電壓的負載電流無法保持,第二臺600W會往電子負載方案,在浮動電壓時定電流量出,
電子負載線性控制用第(2)方波信號發生器來控制應該是經 LM2907後可行,要不然由(1)24路PC電源開關取後8路做64階

電子負載-較大功率

電子負載-簡易式容易做

网友:
該稱呼您為達人了~~

网友:
太厲害啦

按個讚

网友:
真的夠強了

网友B(2011-11-14):
樓主大大您好!看了您發的文真是專業,因為我原本是想自己做一個簡單式的電腦power測試器,我手邊有瓦特計,這東西原本是測璃電池用的,一個瓦特計可以測試使用電壓,使用瓦數,使用電流,三種數據,原本就只想單純的把power中 12v1  12v2  5v 3.3V四個迴路接到4段開關後接到瓦特計上,一路路的測試,但我問了好幾個人不是很懂power中另外的-12v的意思是什麼?需要要外測試嗎?另外就是負載的問題 我也想單單用指撥開關來當可變負載,請問大大您給我意見嗎,是否12v用一組負載,5v 3.3都要一組,我電子電路不是很好,雖看的懂但我只想做個簡易測試平台而已,因為小弟是網咖業者吃了不少虧,請大大是否能夠幫小弟的忙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大大您好!看了您發的文真是專業,因為我原本是想自己做一個簡單式的電腦power測試器,我手邊有瓦特計,這 ...

電路圖上ATX綜合電壓表就是用這個顯示的
ATX要測試主要+3.3v,+5v,+12v(-12V是給RS232用的跟-5v這不用測)
ATX測試其+3.3v或+5v需上負載,+12v大都是給3D-VGA卡用看標示上負載
瓦特計單組切換電流大會保護,最好用2組給(+3.3v或+5v)跟(+12v)
單單用指撥開關來當可變負載請跟圖一樣去控制繼電器即可

网友B:
tfc77大大我看您的電路圖上12v用的電阻組是用4個50w 4歐母去並聯!想必應該是12v 250w   如果假設我12v最大電流30a的話我該用多少歐母的電阻來並呢?3.3跟5v如果也用30a來算的話該用多少歐母的電阻來並呢? 另外我用的瓦特計是在量離電池用的機本上是我目前玩搖空飛機用的,可以耐電壓到22.2 100a 左右應該是夠用! 您的回文中我有一句話看不懂"請跟圖一樣去控制繼電器即可" 我自己畫的圖並沒有使用到繼電器?您指的是您畫的圖嗎?繼電器的作用在於?我應該也要加上去嗎? 問題一大推真是勞煩大大詳解一下,很感謝大大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c77大大我看您的電路圖上12v用的電阻組是用4個50w 4歐母去並聯!想必應該是12v 250w   如果假設我12v最大 ...

電阻+3.3v/0.11歐母,+5v/0.166歐母,+12v/0.4歐母,3xxW用單一電阻太大,看電阻的W去分段併連,power才不會因瞬間電流過大保護,其熱面積變太也才好散熱
電路圖是指偶的圖,控制繼電器是分段切負載用的,
你圖說的瓦特計耐電壓到22.2 100a 左右是夠用,偶以為是ATX用的(附照片如下)
瓦特計最好是用2組(給+5v,+12v),如用1組需各接好負載,或開關切換後再量(指撥開關無法耐大電流)
繼電器的作用在離負載近,除去線長壓降也可耐大電流
12v負載除電阻外,還加長時間試機用的致冷風扇組x2,約吃1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