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遙控器不見怎麼辦?

楼主(2011-09-12):
手中有4台2x~4x吋液晶電視,全都是貼牌雜牌,也不像國際/sony那麼好買遙控器,我拿3個不同的老萬用遙控器自動尋碼,只有1台能power off但連音量及選台也沒對到,請問:
1、萬用 or 專用遙控器究竟買哪個較好?
2、我在想有個萬用遙控器可透過usb灌code,且又便宜請問有這種東西嗎?
3、因我無原始遙控器,故也無法透過學習功能copy code,請問這種情形下,萬一原廠又倒了,要怎麼解決這問題?
4、同廠牌lcd tv & crt tv,用的碼一不一樣?為什麼?

网友:
抄一下品牌型號到電視材料專賣去找.大致上可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LCD電視,新型(第三代)的萬用遙控器可試一下,至今都可以代用 !
最好是告訴賣家您的電視機型號,比對一下,就算是白牌的也可以代用看看 !

网友:
我有一台 TERAVIEW 32吋 也缺遙控器,原廠在哪都找不到了,不知去哪買,有門路的大大順便提供一下,3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