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家用電子安定器可替代lcd高壓板嗎?

楼主(2011-09-12):
一台19吋lcd,背光總耗電了不起50w,我想拿家用電子安定器40w兩支或大瓦數80w的一支點lcd總共4根燈管,on/off、adj電路diy簡易故不是問題
1、家用電子安定器點燈電壓幾伏?點亮以後穩壓幾伏?電流幾a?
2、lcd高壓板點燈電壓幾伏?點亮以後穩壓幾伏?電流幾a?
3、替代可不可行?原因?
4、2根燈管共用1個高壓源,有無辦法保證2根燈管同時點亮?

网友A:
大大…您這問題…實在太深了……
小弟不才,只知道換一個高壓版,連拆帶裝大約只需20分鐘左右,但回您這問題可能3小時都不夠,簡單的換一個高壓版有需要弄的這樣難嗎 ?
大大…想到這,小弟還真佩服您的才思,真的有創意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這問題…實在太深了……
小弟不才,只知道換一個高壓版,連拆帶裝大約只需20分鐘左右,但回您這問 ...

我也是這樣想,一個高壓供板100元上下,安定器跟所
耗的時間,然後就超過,不過ccfl燈管所需要的啟動電壓
要800v到1200v,跟震盪頻率在45hz-60hz之間,依燈管
尺寸不同有差別,先解決這兩個問題 ,希望高手有所後續跟
大家分享

网友:
盧大打太快了,CCFL燈管工作頻率
應該是Khz才對.
日光燈管工作頻率60Hz.

网友:
不行,家用日光燈是熱陰極,而面板的背光燈管為冷陰極,啟動方式與條件不太一樣,建議還是使用標準高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