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920z 不過電求解..已解決了..感謝

楼主(2011-09-13):
請問店員插孔旁的兩顆p2003evg mos它的作用是啥..上墊gds腳都是19.20V ..第八隻腳為6.5V
這樣是正常嗎?
測量power sw有3.3..
橋附近有兩顆電容式阻值為16.8歐姆...怪怪的...謝謝

重燒bios已經可以開機了...但是cpu風扇不會轉...暈...風扇確定沒壞...(溫控ic短接讓它吃5v..)

网友:
U2的第4腳電壓要小於第1,2,3腳至少1.5V,否則U2不會導通, 19V電源也就不會出現在5,6,7,8腳.

U3也是類似U2,做為開關的功能. 如果肉眼無法看出故障點,查一下線路圖看看有可能的故障點在哪裡.
這裡有線路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7543-1-1.html

网友:
插孔旁的兩顆p2003evg mos gds腳都是19.20V 這裡電壓錯誤
北橋阻值本來就很低 應該先忽略

楼主:
等等去買mos回來換看看,還有一個問題..上了電是不是3.3v 5v 1.8v...等這些電壓都要量的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電路圖,google好久都找不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借花獻佛而已.
已經確定是MOSFET燒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上變壓器未開機,5V跟3V應該要有,但可能有好幾組,不一定每組都有,1.8V就不確定.
一切都要看線路圖才能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買不到..要上網買..還好有一家再賣....

网友:
回复 网友B:

power sw有3.3..

所以我會先燒BIOS
這一台常遇到

楼主:
高雄有哪裡可以燒的呢

楼主:
bios ic好像也不好買,請問bios官網下載的可以用燒錄機燒嗎..燒錄機公司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載ACER2920的就可以燒了~~8隻腳的BIOS  IC資料亂了~~沒壞~~原來的就可以燒了

网友:
你說電壓不對為什麼會懷疑mos壞
有電路圖就該去分析保護隔離這塊
而不是量到電壓不對就換零件
這樣問題會越搞越大
觀念要稍微改一下

有問題可以多問
集合大家的意見再選出符合你目前狀況的去動手
希望你順利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您是說官方網站的bios嗎...檔案格式可以用燒錄機燒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太了解電路裡的保護隔離如何作用的....我也很想了解...只能看一下電路怎麼跑..跑到哪不見了...其實資料我也看很多但是無法應用到維修裡面..(基礎太差...哀),

目前我還沒亂拆東西啦...謝謝大大指教...我會努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G792SFUF-GP5這顆溫控ic 15腳的ALERT5是什麼..沒電壓..是不是應該有3.3V
目前我的散熱風扇不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當風扇故障,警告訊號輸出腳ALERT#的電位由Hi變為Low.  風扇不動要量看看第一腳FAN1是否有電壓輸出. 若有電壓輸出,看看風是否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燒了好了對吧!!!
風扇不會轉~~因該開機瞬間要轉!!如會就是好的
如開機瞬間不會轉~~就要量一下風扇的電壓!!看是線路還是風扇故障
紅色要有3~5V....
黃色是溫度過高會有電壓~起伏
黑色對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開機瞬間不會轉,目前量出來是紅色無電壓,黃色5v..溫控IC有輸入電壓5V,目前暫時接ic的輸入電壓至風扇,但是可以開機了,但是開到XP跑馬燈後會藍色畫面自動重開,不知道是不是風扇的關係,不裝硬碟dos畫面就不會重開,明天再試試硬碟,........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風扇是好的....ALERT#都沒有電壓...fan1也沒有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