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雜牌可調電源供應器IC型號

楼主(2011-09-13):
這是25年前老爸買發電機時,店家贈送用來充電瓶的,已經掛了20年
症狀為一開機電壓就破表(30V),VR轉到最小也一樣,就算接負載,電流表一樣不動

外觀
上電開機後,紅圈內指針立刻破表

打開外殼,變壓器為28V/110V

電路板正面,紅圈為控制IC,型號被磨掉了,紫圈為D525

移開電路板,散熱片上零件為2SC1579跟耐流二極體

D525跟2SC1579,耐流二極體拆下測量並未擊穿或短路,各表頭測試正常
問題應該在14支腳的IC,大致描一下電路走向,電源由變壓器進入電路板,經由橋式整流後供應IC電源,再由D525跟2SC1579作為開關,由2顆VR控制輸出,上電後14支腳的IC跟橋式整流、D525會發熱

請問各位前輩,可以猜出14支腳的IC的型號嗎

网友:
早期的電源供器大多數使用 723 這顆 IC ,請繪出其線路圖應不困難,
再來比對這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HILIPS/UA723CN.html
或是這個就比較容易確認
http://hmin.tripod.com/als/andysm/pages/analogs3.html

网友:
應該看是推動管或功率電晶體擊穿導通,拆下量CE腳如正常就怪了,試量IC-LM723第10腳斷開後應該是沒電壓輸出

网友:
先檢查一下那兩顆調壓之用的電晶體,看有無問題,尤其是功率電晶體,很有可能是這個燒壞了。

723 這顆 IC 一般不容易壞的,我修過幾台使用 723 IC 的電源供應器,電壓表頭會打到最大,大多是功率電晶體燒壞而短路,導致濾波後的電壓直接加到表頭上。

楼主:
W大您太強了,小弟回去對接腳,1,8,14 NC,11,12接電源,7接地,4,13串接100P電容,這顆應該是UA723

小弟一開始也懷疑過2SC1579燒了,可是印象中那天量CE不導通,CB單向導通,BE單向導通,小弟晚上再試試看

多謝各位前輩幫忙

网友:
輸出電壓是靠VR做調整的
請確認VR是好的

网友:
如果電壓表有指示,輸出卻沒電流,也可能是電流表/輸出電路已經斷路

楼主:
小弟再量一次,原來上次量CE間電阻調200歐母檔,這次調2000歐母檔
2SC1579 CE間雙向電阻分別是1400,1800歐母

看來2SC1579昇天了

不過2SD525就詭異多了

CE間雙向電阻分別是123K,172K歐母

請問這樣算不算掛了

VR有量過,電阻值可呈線性變化,應該是好的

跟狼大報告,電流表不動是因為輸出電流太小,而不是沒輸出,所以三用表量輸出端子有電壓

還是多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再量一次,原來上次量CE間電阻調200歐母檔,這次調2000歐母檔
2SC1579 CE間雙向電阻分別是1400,1800歐 ...

量電晶体,最好用二極体檔量,一般 BE 值較 BC 值順向電壓(電表上顯示的數字約在 0,6-0,8之間)較高,反向都應該不通的或是兩個值不一樣,若一樣這個電晶体可能就有問題了。

你的電表有二極体檔,建議不妨用二極体檔量,不要用電阻檔量。而且,你沒拆下來量,不會很準的。

若用二極体檔量,大部份的情況,電晶體不用拆下來量,就可辨別其好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小弟把UA723拆下來了,所以2SC1579跟2SD525的CE腳都已斷開,跟拆下來一樣

二極体檔有個問題,電阻值大於500歐母會視同開路,蜂鳴器不叫,所以才用歐母檔量

多謝C大指導

楼主:
昨天出差順便去電子街買料
沒有2SC1579,用BUX48A代替,耐壓大一倍(500-1200),耐流多5A(15A-20A)

2SD525買不到,因為沒找到相同規格的再加上上次量阻抗破K,暫時當作好的

再上電,空載電壓表會慢慢上升到5V,可調範圍5V-32V(接上3用表量出數值相同)

可是一旦上負荷(3用表10A檔),電壓針立刻掉到底,電流表不動,3用表顯示1.22A,2個VR怎麼調都一樣
接電瓶作負荷(12.6V好的),電壓針立刻跳12.6V,即使電壓VR轉到最大也只是稍微動一點點,電流表一樣不動

請問各位前輩,這樣看起來像輸出電流太小內阻也太小的原因點有哪些,謝謝

楼主:
用12V燈泡作負載,調電壓VR,電壓變動範圍1.2V-6V,電流0.6-1.22A
調電流VR無作用

請問這是還有元件故障還是這台就只能這樣了,麻煩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B:
看圖說故事╴看你用奇異筆寫的,零件阻值,水泥電阻旁的 1/4W電阻好像不是lK的是1○○ 歐姆。BUX48A的C極和散熱片有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圖說故事╴看你用奇異筆寫的,零件阻值,水泥電阻旁的 1/4W電阻好像不是lK的是1○○ 歐姆。BUX4 ...

前輩好眼力,是小弟寫錯了,BUX48A下面有一張透明塑膠紙,所以C極不會和散熱片短路

网友:
BUX48A和散熱片固定時中間有一片雲母片絕縁開來,而固定螺絲也是C 極,所以那兩顆螺絲也要套上絕緣膠套,再鎖上C極導電片 成為C極接點,為了防止和散熱片短路請打阻確定C極和散熱片是不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出差順便去電子街買料
沒有2SC1579,用BUX48A代替,耐壓大一倍(500-1200),耐流多5A(15A-20A)

功率晶體輸出(IC)電流越大,他的驅動(IB)電流也需要越大
一上負載,電壓會往下掉,可能原因
之一:IB電流不足以驅動功率晶體
之二:電流檢測異常

這個電路最大規格也才 30V / 2A
沒必要用那麼大規格的功率晶體
最常用的2N3055就已足足有餘

2SC1579我查不到資料
BUX48A
IC電流15A    IB電流5A    hfe(直流放大倍率)8
輸出電流=IB*hfe
2000ma=250ma*8
如果使用BUX48A的話,IB輸入驅動電流必須要250ma才能達到2A的輸出電流
BUX48A這顆晶體是SWITCH POWER的高壓晶體
不適合用在這個地方

楼主:
多謝雄大指導,小弟有空再去買料回來換

楼主:
這是電路圖,請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電路圖,請各位前輩指導

你的圖畫錯囉

請參照下列英文網頁
http://e-elektro.blogspot.com/20 ... -1530v2a-ua723.html

180.59 KB, 下載次數: 81

楼主:
換上相同規格2SC607(500V15A)後,輸出最大電壓可至9V,最大電流1.35A
最低電壓為2V

由於這台的原始狀態問老爸也答的不清不楚,小弟已經準備這樣子用就好了
散熱片倒是滿熱的

多謝雄大指導,電路圖跑線真的是這樣,小弟也知道很詭異

2SC1579 B極跟散熱片導通,原因是2SC1579 B極跟旁邊的大顆二極體相連,二極體又直接鎖在散熱片上

网友:
UA723的一般線路
最低可調電壓本來就不會是0V

輸入電壓-輸出電壓*輸出電流=功率晶體消耗功率
(28-9)*1.35=25.65(W)
等同一隻小烙鐵的熱量了

楼主:
這台小弟把負載換成12V馬達,電壓可調範圍就能從1V到30V了,電流則是0.3A

看來原因是輸出功率不足,一旦負載阻抗偏低會拉低電壓,老爸當年被騙了

网友(2012-01-31):
好棒喔 下次換我的玩具

网友:
一般要輸出夠最少也要兩顆大的輸出功率晶體
這算偷工減料
我有一台可達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