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0ATM 螢幕橫線白霧

楼主(2011-09-13):
這是朋友拿來的聲寶液晶電視
不知橫線如何產生
底部影像可以看
表面會產生白霧白霧狀
請問各位大大
這是需要整個面板換嗎?
這問題值得一修嗎?

白霧狀

白霧狀

型號

型號

网友:
偏光膜受潮壞了大尺寸換有點難度

网友:
偏光片問題+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參考

看了這篇還真沒信心搞好他
太難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想換面板.就只有這個解決辦法.
如果要自己動手.就要有報廢犧牲的心理準備先.

楼主:
請問大大
偏光片的角度一定要一張一張測嗎?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更有效率?

网友:
一般電視的外偏光膜都是0度的,除非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