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蛇吞象電源供應器 400W BT-400WL 維修實例-超怪的問題
火..

楼主(2011-09-13):
記得這顆電源供應器應該是蛇吞象機殼內搭載的電源供應器
故障問題,觸發啟動後,風扇轉動立即斷電。
今天的主角
目視內部無電容報漿情形,也無零件明顯燒毀或變黑痕跡。
將散熱器上的零件全拆下,檢查是否為MOS故障。
檢查結果都是正常的,想想電晶體部分是否有短路,將較常故障的431先拆下
測量後發現R端及A端的導通電壓值與新品的電壓值不同
這是拆下的
這是新品
其他端腳的測試值都相近,索性換掉

都裝回去後,上電測試,問題依舊,所以431的不正常部分非故障的主因
再朝通病故障的電容器去查,將C21、C22先拆下測量
680u/10V的電容,量到容值居然有832u及786u
照理說這個容值應該不是造成故障的主因才對,不過既然與電容標示上的容質相差太多還是先換了再說
我換上一般這部分大多使用的1000u/10V換上,讓他耐用一點
再上電測試,修好了,居然是這2顆電容在作怪 @@

順便請教各位先進,為何電容測得的容值比標示的容值較大也會造成故障
為何我換上比原本設定規格還大的電容,且大過測試值超過標示值的電容,可以修復此部分故障
是電容本身有暗病嗎,因為我只遇過容值不足的問題,還是第一次遇到容值過高也會造成故障的問題
請先進指教!!

网友:
唔... 依我看應該是內部漏電導致表檢測成容量變大吧?

因為漏電琥流太大, 所以電源自保護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雖然容值變大了,可是出來的波形不對,就不能啟動,電容的功用就是濾波,而且容值都已超過10%,換掉是正確的!

网友:
這帖有人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39-1-1.html
故障的電容可能不是單純電容值上的變大.其物理特性也變了.

网友:
你這台 5VSB 應該也不正常吧?

換下來的那兩顆電容是否是輔助電路上用的?

THKS..

网友:
感謝經驗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WISH老大有篇主機板維修實例就有碰到外觀正常,測量容值過大不正常的SANYO電容,可見你爬的舊文還不夠。

网友:
容值比標示大就表示有漏電了.....
超過一定程度也就表示電容無正常作用了....
有漏電,絕對不正常....
不然一開始設計乾脆就不要那顆電容直通過去不就好了???

楼主:
受教了!!感恩!!

网友:
才疏學淺還不知道電容容量會變大呢n_154|
感謝經驗分享
新成員請多指教

网友A:
謝謝大大分享!!可是我有一個疑問~~有時候新品都比標示高10%??還是因為我買到山寨電容或台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分享!!可是我有一個疑問~~有時候新品都比標示高10%??還是因為我買到山寨電容或台製?? ...

我的UT61E測新品測試值都會比額定值少一點,不知道是不是測試的誤差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指針式電錶量一下,就有答案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UT61E說明書印象好像超過220UF誤差就不確定?

楼主:
沒差,測量不一定都百分百準的,只要在許可範圍內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分享!!可是我有一個疑問~~有時候新品都比標示高10%??還是因為我買到山寨電容或台製?? ...

電解電容的容量普通的都是正負20%左右.... 正常啊.

网友:
如果是容量太大造成ㄉ,那換上了1000u的電容為什麼會正常??
所以是不是漏電太大造成的??

楼主:
有沒漏電我不知道如何檢測,不過容值增加那麼多,不太正常就是了,這應該就是零件的暗病吧!!

网友:
東佳的
你可以拆開看內部的素子,素子乾乾的話,容量是化成容量,素子還有點濕濕地,電解液變質了,LC增大

PS:剛做好的電容未充任何的電壓(0.5DCV 也不行),此時量到的電容容量稱為化成容量(鋁箔的容量),一般都比規格值高很多;經過電源充電後,放電完,量到的電容容量稱為合成容量(一般各位量到的規格容量)

网友:
變大就不正常了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2011-10-28):
馬上用筆記抄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