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動點滅器維修

楼主(2011-09-13):
這是 B&Q 買的點滅器,目前故障狀況是只要一插電燈泡就恆亮,目前量過上面的兩顆晶體沒短路,IQ9560A 這顆 IC 找不到資料,電解電容看起來是好的,目前研究中也請告位大大幫忙想一下.

网友:
IQ9560很像是ASIC,非通用的IC.
看看光敏電阻是否有問題,造成它以為天黑了.

网友:
另一顆好像是人體紅外線感測器, 也測試看看.

网友:
也可以看看是不是繼電器的接點"黏住"了,導致負載一直導通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目前插上電會聽到一聲 relay 的聲音,拔掉電會聽到 relay 跳開,cds 我會拆下來測,但是紅外線如何測?

网友:
人不要站在人體紅外線感測器前面,用手在它前面晃動看看它的輸出是否有變動.
或是將它拆下來,看看電燈還會不會恆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紅外線故障機會不高---
應該於通電後約2分鐘、待紅外線訊號穩定後、測試驅動繼電器之電晶體輸入電壓、判斷是由光敏電阻或紅外線點亮造成。
可變電阻調整不當或故障、造成延遲(點亮)過長---測量可變電阻阻值(個人認為機會較高)

网友:
這是..免變壓器電源供應器(電容降壓電源)...小心 110 AC

會聽到一聲 relay 的聲音,拔掉電會聽到 relay 跳開.....
看看輸出的燈是不是亮....搞不好常用relay(繼電器)是會失效的....

我也碰過(是LM324..沒用過IQ9560)..調整可變電阻..試的時候是很慢的....(我也認為機會較高)

楼主:
目前測試過 CDS 拔下來後插電還是亮,而且一直亮不會自己關掉, CDS 本身 330歐姆,遮光後會變到無限大,這樣應該是正常的吧?會不會計時是RC 電路,而電容值故障變小後照成.

网友:
CDS 應該是正常,焊接要快....焊接太久會有問題(我幹過...)

電解質電容值故障(很有可能)....我的多用電表..只能測 <20uF 電容....

如果買電表..最好能測 20,000uF

我認為...修機器...要有...運氣..(今天修不好...到處找資料...搞不好就給..蒙到)...

网友:
你的板子是單面板,零件也不多,可以把電路畫一畫.

方法:可以再拍一張更清楚的焊錫面照片,把它縮為800x600,以它為底,再以小畫家標上零件相對位置,存檔.

再開另一個小畫家,用已畫好的圖,去追蹤線路走向,並畫出電路圖.

若無畫圖軟體,可以用小畫家來畫: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eepaint.htm

以下有市售商品和電路圖,零件並不相同,但是其基本原理是一樣的.
http://www.fly-well.com.tw/Products/Spec/TTONTEK/TTY472.pdf

以下也有PIR電路圖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 ... ;sd=a&hilit=PIR

楼主:
昨天拔下所有電解電容來測,除了 220u 測到 155u外其他正常,不過今天會去買來全部換掉,等我的好消息吧

楼主:
更換所有電解電容後還是一插電就恆亮,拆下紅外線感測器還是恆亮,relay 是由 q2 驅動,q2 的 b 一插電就有 5.2v 的驅動電壓,小弟不材這圖嘗試畫過但是畫不出來,可變電阻有請下來測試過沒問題,改天再試試吧.

网友:
上面都是簡單的零件,電阻大部分用目測的可知好壞,陶瓷電容也不容易壞掉,剩下就是二極體、IC、電晶體了。
這個東西在便宜貨裡有看過使用TRIAC代替R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