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未解決」Proton 普騰 29吋 CRT 電視亮度問題

楼主(2011-09-13):
這個問題先前有在版上問過了。。。。不過,電視不在身邊,所以不能馬上動手修。。。就先問一下,有空回去再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1215-1-1.html

根據先前網友的回答,有二樣:一是返馳可能快掛了;另一是ABL

以下是版友的指引,現在一條條的回答,請再指引下去:
1.先看返馳變壓器FOUCS VR上方有無裂痕:沒有
2.檢查 200V輸出是否不穩定:不知道要量哪邊??(熱機大概五~十分鐘之後,狀態就固定了,不會亂跳)
3.ABL電路是否故障:在哪邊??如果是壞ABL,大概是要換什麼??電阻嗎??

電路板的照片:

如照片所示:

返馳變壓器的照片

另一邊的照片

我對CRT不熟,在大家的指引下,如果能修好就繼續用,修不好只好就丟了~~~~
謝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
FBT要換了..

网友:
2. 200V測量地方可以找耐壓250V的電容器,一般約4.7至10UF
連接電子鎗的那片小基版上面排線有寫字...

3. ABL測試端印像中是FBT的第8腳,
常故障零件為2.2K電阻與小電晶體。

亮度是過高嗎?
亂跳是怎麼亂跳?

如果這兩這個地方是正常,
您可以在冷機的時候先量一次G2電壓是多少,
熱機時在量一下G2電壓,看看是不是差很多,
就可以知道了。

FBT故障機率高...

楼主:
其實也沒有亂跳。只是冷機(剛開電視時)時,CRT比較暗。十幾分鐘以後就會比較亮,應該是正常一點的亮度。亮度變了一次就不會再變了。

現在打算進行的動作:
1.補焊
2.照樓上講的修修看
3.考慮若是能入手便宜或拆料FBT,就把FBT換掉

電視不在身邊,等回去試試看後再來報告。謝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