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家電維修服務站-歌林RA-K30M微波爐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1-09-13):
今日主角:歌林RA-K30M微波爐
故障情形:無法加熱食物,請看以下簡易維修過程~
1.檢修時用一杯水進行加熱測試果真無法加熱,不過有聽到異常大聲的電流聲,這很明顯是磁控管故障的徵兆!
2.拆開外殼後可以看到主要零件配置~
3.中間上方這一個就是磁控管,準備來將它拆下~
4.拆下磁控管的插PIN,很明顯的問題出現了,生銹氧化這麼嚴重!
5.找一個一樣大小磁控管準備裝上~
6.剛好連要用的螺絲孔位都一樣。
7.裝上後真的是剛剛好,這裡要注意是接線的插PIN要重做,不過我忘了拍給個位看了!
8.準備試機,簡單的設定20秒~
9.20秒過後取出測試的水,溫度出來了,完修了。
10.謝謝收看~

网友A:
奇怪這一型怎麼沒有設計高壓保險絲?如何通過安檢?

磁控管燈絲引腳氧化積垢後形成的接觸電阻變大,造成微波功率降低,滷大為何不試著將端子拋光呢?

磁控管的代用有沒有要考慮甚麼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這一型怎麼沒有設計高壓保險絲?如何通過安檢?

磁控管燈絲引腳氧化積垢後形成的接觸電阻變大,造成微波 ...

報告署長:
剛剛再仔細看一下真的沒有高壓保險絲,可能是較早期的還沒有規定吧!
磁控管引腳氧化以前試過拋光再用不過撐不久!
至於代用小的是比對磁控管大小,螺絲孔位,輸出功率,容量,消耗功率,就是兩機的規格是否一樣~

网友:
有Gmail信箱的朋友幫忙一下按+1好嗎?

网友:
滷大的這篇,我可要好好的再復習一下,
看似簡單,很多該注意的地方,都有提點。
果然是老獅。

*********************
回wish老大:
那個按評分後,Google +1 就看不到了,沒辦法按。
我是用firfox..不知是否是我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這台電腦沒有firefox測試,不過我用IE及Chrome測試都正常。

网友:
應該弄個爆米花測試的..
恭喜完修..

网友:
果然是老師父,經驗老道.

网友C:
請問滷大 機體溫控開關是幾度動作?  磁控管溫度開關是幾度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滷大 機體溫控開關是幾度動作?  磁控管溫度開關是幾度動作?

您好:
說真的歌林RA-K30M這一台沒去注意它!
以 以下這一台為例您參考!

网友(2016-07-23):
可烤雞慶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