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ASUS P4S533 開機後 斷電 關機 處理方式 [已解決]

楼主(2011-09-14):
請教各位大大

ASUS P4S533 開機後 斷電 關機 是哪出問題?

有人 說可能 CPU 風扇, Power, DDR, AGP, 中毒.....

CPU 風扇, Power, DDR, AGP 我全換過一輪 備品

中毒的說法: 好像有理 每次進入 XP 不久 就斷電 關機

但我 把 HDD 拔掉,  讓它停留在  開機 畫面 (有逼一聲 完成開機程序)

約  1分鐘 即斷電 關機

是哪裡出問題?

==================================
實在是沒步了, 原本 打算放棄, 把它拿去"回收" 還有 $50~$70價值

拆下來 才明白, 原來 風扇座 有四隻腳 嵌在 MB 上

上圖中 其中一隻腳 倒縮 回去, 但正面 看不出來沒接好

害我 Power DRAM HDD VGA .... 換來換去 找不到原因

上圖 為 正常狀況

上圖 為 異常狀況 倒縮 回去

解決方式 把 倒縮 回去的那支腳 重裝好就解決了

网友A:
CPU過熱~會自己斷電

网友B:
可以先到BIOS的hardware monitor裡面
看cpu的溫度是否會一直上升~

网友C:
完成POST後會斷電建議你檢查CPU溫度,看是不是散熱器沒裝
好,或者相關電路有異常(溫度顯示怪)

楼主:
CPU 腳座 : 檢查沒問題, 沒斷, 彈性與接觸力 OK .
風扇 : 0.28A 強力原廠扇  散熱沒問題.
以手 摸 鋁鰭片 : OK 無過熱
But ....  撐不過 2 分鐘 自動斷電.....
玩電腦十來年 從未遇過...

网友D:
有沒有交換power test 也有可能是M/B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交換power test 也有可能是M/B ..........=.=

有交換power test

Tks~

网友:
曾經有過類似經驗,結論是機箱的開機開關不良所致,如果您是裸測,就不是這個原因了。

网友E:
你有除錯卡嗎
1.POST有沒有跑
量一下
2.供電電壓正不正常
3.硬體接觸不良
4.硬體故障 自己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過熱~會自己斷電

阿水兄, 您是對的!

我現在才找到過熱的原因!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除錯卡嗎
1.POST有沒有跑
量一下

感謝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成POST後會斷電建議你檢查CPU溫度,看是不是散熱器沒裝
好,或者相關電路有異常(溫度顯示怪) ...

A471兄, 您是對的!

散熱器沒裝好 => 要徹底檢查

ASUS 若能於 當機前 提出 "過熱警告" 就更好了!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到BIOS的hardware monitor裡面
看cpu的溫度是否會一直上升~

w大 所言甚是, 果然是 CPU 溫度問題

Tks!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 所言甚是, 果然是 CPU 溫度問題

Tks!

我前天也碰過一棵939的cpu過熱...
結是不是板子問題..換棵cpu就好了...
真是奇怪~

网友: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