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的螢幕如何改家用的(新增面板規格)

楼主(2011-09-14):
如題
IBM X31的螢幕拆下後(確定是正常可開啟的)
可以改為插DC電源的嗎
有高手可以幫小弟解惑嗎

經拆解後
得知面板型號為LP121X05
煩請高手指點

网友:
可以改阿,面版規格要先找到,然後看有無可搭配的通用AD版套件改成
桌上型使用.....

网友:
面版規格型號列出才能幫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求人幫忙都要說清楚點嘛!附帶圖片更好!

网友:
12吋 1024*768改桌上型螢幕
可能不划算 自己玩玩是ok
可以學到螢幕組成的架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用到的配件 乐华2025驱动板 1*24=24元(可代写程序)   VGA线 1*6=6元  DC头 1*1=1
按键板 1*3=3元  屏线 1*4=4元(屏线用哪种型号要看屏的型号后才能确定)  单灯高压条1*9=9元  12/4A适配器(配线)1*23=23元   这些就是除了外壳以外的完整组件  成本人民币 70元! 相关链接如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6456091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75595367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9250283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7531484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89683023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7219039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822961999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
以上7樣東西就可以直上了嗎
那整個套件是多少coco呢

网友:
加上外壳约110元人民币,不过外壳发货,发到台湾也要40元邮费了

网友C:
請問大大,X31的螢幕拆下,那剩下的主機都拍光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大,X31的螢幕拆下,那剩下的主機都拍光了嗎?

沒有
東西都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