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五環精密電阻阻值。綠、金、銀、綠、棕。

楼主(2011-09-14):
小弟 PSU 上面有顆精密電阻燒了,應該是 2W 的,大小請看圖。電表一量才 0.1 歐母。但找來找去都不知道中間第三環色碼「銀」是多少電阻,不管是 「綠、金、銀、綠、棕 」或是 「棕、綠、銀、金、綠」都不知道如何判別,請懂的大大解惑~謝謝。

楼主:
發問的同時,我也去找了資料,發現這一篇:http://tw.myblog.yahoo.com/RocIn ... &l=f&fid=31
底下的表格「常用電阻顏色識別」左邊第五項,「0.15 棕綠銀」,第三環還真的有銀色?那後面的金、銀呢?該怎麼算?

网友:
現在電阻的色碼真是亂啊...
這個好像要用4碼的去算0.15歐姆 (金)5%誤差,最末一碼綠色不管.

网友:
查一下精密電阻的算法,網頁接近最底下的地方.
http://www.keces.com.tw/3_audiodiy/N0205001/N0205001.ht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幸會啊~ Scott Wang 老師。能在這裡看見您真高興。
您所提供網頁的圖表顯示第三位被數值「銀」是 X 0.01,所以「棕、綠、銀」(第四位不管)就是 1、5 X 0.01
    = 15 X 0.01
    = 0.15
是這個意思嗎?
但是我用數為電表測量,數值都在 0.1 ~ 0.0 之間跳動,有的時候還停留在 0.0,這是所謂的誤差值的關係嗎?那怎麼知道它有燒掉(開路)呢?還是說我的數位電表不夠精準(小數點第二位)?謝謝~

网友B:
其實這個問題我在很早的舊文中有提過了,第3環金色為*0.1,銀色則是*0.01,再來我們一般看到的電阻最後一碼是代表誤差,而電阻的誤差碼(四環電阻第四環、五環電阻第五環)有8種顏色代表其誤差值,分別是︰

銀色±10%、金色±5%、棕色±1%、紅色±2%、綠色±0.5%、藍色±0.25%、紫色±0.1%、灰色±0.05%

還有一種很不常見的電阻是六碼,這種六碼電阻大多出現在精密儀表,它的誤差還是在第五碼,那第六碼是什麼?是指溫度係數。
六碼電阻的第六碼總共有七種顏色代表溫度係數,單位是PPM/℃,分別是:

棕100、紅50、橙15、黃25、藍10、紫5、白1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整理這些,是希望新朋友能把舊文看過,而不是一直發問舊問題,這樣論壇就淪為炒冷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這個問題我在很早的舊文中有提過了,我們一般看到的電阻最後一碼是代表誤差,而電阻的誤差碼(四環電阻 ...

真是不好意思~居然把您給請出來了。
看來小弟孤陋寡聞,該找機會翻翻站內的舊資料了~謝謝 Wish 版大的回答~小弟受教。

网友:
若以標準五環色碼來說這顆電阻的第三環不應該有銀色.
如果說是白色, 那阻值是15.9歐姆,誤差±0.5%.

一個色碼看錯,阻值天差地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很確定第三碼是銀色。我當初也以為是白色,但是它閃閃發亮,根本不像是白色。

楼主:
這是這次維修的主角~
外觀
損壞的 MOS
代用品。
這顆 PSU 說來也奇怪,拆開的時候發現保險絲燒斷,經過檢查是前端 MOS 三隻腳通通開路而且旁邊一顆基納也通路,但是整體看上去有三顆光藕,沒有所謂的 TL494 與 LM393 ,還真是頭一次修不一樣的東西,會不會是 80Plus 的東西?怎麼前端才一顆 MOS?變壓器也只有一胖一瘦。後來把焦點移到那顆 0.15 歐母的電阻上面。因為電阻橫跨正、負極,應該是瀉放電組吧?結果他一接上,那顆 Zener 4.5 就導通,MOS的 G、S 就導通(未開電),斷開這顆電阻就沒事,保險絲也不會燒。請問這阻值第三環真的是所謂白色嗎?15 歐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但是我用數為電表測量,數值都在 0.1 ~ 0.0 之間跳動,有的時候還停留在 0.0,這是所謂的誤差值的關係嗎?那怎麼知道它有燒掉(開路)呢?還是說我的數位電表不夠精準(小數點第二位)?謝謝~

以你現在的電錶 , 是沒有辦法準確的量測的 , 光是兩支測筆短接 , 阻值應該超過 0.15 吧 !!

像我的電錶測筆短接就顯示 0.6  了 , 拿來測這電阻 應該會看到 0.75 左右的數值 !!

[那怎麼知道它有燒掉(開路)呢? ]

開路的話 你會量到 [無限大]  電錶顯示為 [1]

而且電阻燒壞阻值通常會變大 , 只有少數電阻例外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但是我用數為電表測量,數值都在 0.1 ~ 0.0 之間跳動,有的時候還停留在 0.0,這是所謂 ...

嗯~您說的沒錯。看來這點我忘記了。
對了,我曾經看我 80 Plus 的設計,有好幾個光藕,而且內部元件跟現在所接觸的設計完全不同,那請問這台設計是比較新型的嗎?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對你說的 80 plus 的設計也不是熟 !!

不過我覺得你可以針對這 power 開個新帖 !!

我也很想知道 , 修這個 power 的後續情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對你說的 80 plus 的設計也不是熟 !!

謝謝 jeanshyen 大大的提醒。
小弟中午就來拍照,把這款 PSU 拍、寫清楚,讓大家跟我一起解決問題~

网友(2011-11-08):
yahoo搜尋就有5碼電阻轉換軟體.
http://tw.search.yahoo.com/searc ... mp;fr=yfp&rd=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