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電子大大:電蚊香 電路板"已解決"

楼主(2011-09-14):
請問   維修看是二極體爆了!!(紅圈處)  小弟看應該跟藍圈處大同小異
但是不知道這要換哪種的大小?
\請看得懂得大大指導一下;小弟讀商科,但對電子電路也滿有興趣的。

网友A:
沒有圖,只有叉燒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圖,只有叉燒包.

最新~更新完畢

大大你好:有圖!  但是我在努力貼上 連接不通!

网友:
是有圖了,但....黑漆漆,看不出是何種,
既然你說是跟藍圈裡的大同小異,那就用1N4007吧.

网友:
如果板子上的電壓都在20 Vdc以下,可以用1N4001~4007.
如果有AC110V的,用1N4004~4007.

网友:
應該不是二極體~你的圖片裡,燒焦物體兩端是圓的,右下角的元件名稱好像是y2?

网友:
如果不是diode,那大家來看看是什麼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470歐姆的電阻

這個厲害-.-
直接找一模一樣的XD

楼主:
第一次PO文就有這麼多朋友回文,幫忙解答! 就甘心捏
當我往下拉時,看到熊爸爸的圖時我下一跳套一句er230059大大說的『這個厲害』
感謝各位~ 趕快買來換之,剛剛在全連看到一個要200元呢

网友:
一模一樣的..(我應該也有掛掉一個 )..買普通型的..不容易壞..

要掛掉 1N4004 也不容易....
可能不是燒掉2個....這5個零件都有問題....1N4004,稽納二極體,TR...如超壓..就玩啦...
這要每個零件都是 OK 的..才上電(110V)...

我以前是用:電蚊香....後來加用..裝門的蚊帳..拍賣查..蚊帳...就有($50).....電蚊香就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470歐姆的電阻

太厲害了,直接原貌重現~原來那個剩下的字是HT2~這HT2指示的是那條線...=..=R3成為黑炭一堆~

楼主:
又有盲點囉大大!!

我已經把電組換過了,不過電路版那一面金屬連接線翻了起來,不過我看線還沒斷~這會是導致無法啟用的原因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有盲點囉大大!!

我已經把電組換過了,不過電路版那一面金屬連接線翻了起來,不過我看線還沒斷~這會是 ...

看你興致勃勃的躍躍欲試,我都不敢澆熄你的熱血
既然你出現"盲點",我就直接了當的告訴你
你可以讓他安息了

判斷棄俢的原因是
那一顆燒黑的470歐姆電阻,一端接Q1另一端接四顆LED然後進入IC
電阻都燒到焦黑了,就算LED沒壞,誰能保證那顆IC是好的

网友C:
看樣子電容二極體和稽那二極體沒燒焦,是不是電晶體和470歐姆電阻掛掉而已,電晶體是不是TRIA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樣子電容二極體和稽那二極體沒燒焦,是不是電晶體和470歐姆電阻掛掉而已,電晶體是不是TRIAC? ...

檢查電晶體+1~反正也不會動了,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D:
借用雄爸爸的圖,加上假設性電晶體極性.

反轉左右零件面
焊錫面和零件符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借用雄爸爸的圖,加上假設性電晶體極性.

反轉左右零件面

SCOTTWANG大:
   您真是高手啊!! 居然把照片反過來對應!! 有創意!!  外接其他電線視作瞎咪用的!!  HT1 L1 HT2 .. ?
  假如 電晶體是 TRAIC 那麼 LED 輸出經過470電阻就可以觸發TRIAC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
   您真是高手啊!! 居然把照片反過來對應!! 有創意!!  外接其他電線視作瞎咪用的!!  HT1 L1 ...

HT1再加上那個耐熱套管,應該就是耐熱線~連接到加熱器或是加熱線圈之類的。
L1應該只是線路代號,不然在電路板上,我會當他搞不好是電感之類的~

网友:
借一下 SCOTTWANG 大的圖 !!

SCOTTWANG 大真的很有心 !!

這個圖有點小錯誤 !! 我用紅圈圈起來的地方 !!!

1. 電容正負極標錯 !!!

2. 電晶體是 NPN 的 !!! 但電路符號卻是標 PNP   !!

p.s 是我自己搞錯了 !!!  SCOTTWANG  的圖是對的 !!!

我自己誤認為電晶體是 c945 的 !!!  真是搞烏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