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壓縮機更換電流變大

楼主(2011-09-14):
規格表

規格表
一台東元450冰箱壓縮機故障已更換一顆中古壓縮機機號是一樣的
按照原廠的冷媒量充填(有使用電子秤定量充填)但是試機後電流達3A
冰箱兩側散熱很燙 乾燥劑表面溫熱~燙 冷凍室溫度約30分鐘降至0度
這樣正常嗎

网友:
毛細管or乾燥劑堵塞

网友:
回复 楼主:

系統管路不乾淨,更換前壓縮機油最好換掉,問題會少一點 ,我已經很久不用中古壓縮機,

网友:
這有點麻煩!
壓縮機冷凍油要換,
乾燥劑要再更換,
焊毛細管時要小心,
管路要再通一通,
以上參考!

网友:
低壓壓力是幾磅ㄚ??

网友:
滷大說得沒錯
低壓大概在5psig左右
建議使用電子磅秤最準了

网友:
如是低壓大概在3psig左右!
不知是否可行?
建議C.R腳位並一10UF電容試試~~~

网友:
其實低壓看壓力是不準的那你冷媒多+個200電流也不會變太多
只有冷氣差較多而已:)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如果450公升左右的冰箱在正常運轉的情況下
運轉電流測得數字大約是幾安培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如果450公升左右的冰箱在正常運轉的情況下
運轉電流測得數字大約是幾安培左右

這很難說!
不過一般在1.8~2.5a之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如果450公升左右的冰箱在正常運轉的情況下
運轉電流測得數字大約是幾安培左右

誠如滷大..版主所提..運轉電流1.8~2.5A
良好的通風散熱....運轉電流會較小!

网友:
按照你的東元冰箱R4501的冰箱在正常運轉的情況下運轉電流約在1.8~2.0A

网友(2011-12-24):
一般處理壓縮機更換的處理一定要清洗管路(141B)乾燥心也要更換

网友:
可能冷媒太多

网友(2012-04-16):
冷媒太多.放掉一些.看電流表降至2.2安培.連續15分.若電流維持在.就沒問題!

网友:
P=IV
150(W)=I*110(V)
I=1.36(安培)
運轉電流依照您的照片規格應為1.36安培

中古壓縮機好壞,初步可做負載測試。壓縮機運轉時電源切掉後約1秒再送電,此時壓縮機若正常運轉則代表此壓縮機還不錯。若啟動不了,則須再斷電等一陣子後再啟動以免壓縮機損壞...

PS:另一種非破壞性檢測,可用超音波偵測器。運轉不順或線圈老化送電時會產生超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