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出清-示波器

楼主(2011-09-14):
維修工具出清
HAMEG HM203-5 20Mhz Oscilloscope,雙軌,示波器,
二手良品,不含測試棒
售1000元,

ps
無法貼圖
以下網址是網路上找到的圖片,請參考,
http://www.radiomuseum.org/image ...
物品在高雄,可面交

网友A:
對維修來說,示波器可提高維修的效率。

所以示波器滿重要的,小小建議一下,可否貼張圖讓大家看一下這台示波器,這樣也可增加售出的機率。

^_^

网友:
請同自取地點在那裡?

网友:
一千?讓我好心動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對維修來說,示波器可提高維修的效率。

所以示波器滿重要的,小小建議一下,可否貼張圖讓大家看一下這台示 ...

我有想買!!但20MHZ夠用嗎?不知道有大大可以告知一下意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想買!!但20MHZ夠用嗎?不知道有大大可以告知一下意見??謝謝

其實,還是那句老話,一般用途夠用了,在一些特殊用途,要懂得變通了。

若是可以,用 100MHz 的,大概就可通吃了,不過價格上就差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想買!!但20MHZ夠用嗎?不知道有大大可以告知一下意見??謝謝

20M在很多情況中,都太夠用了,連NTSC的電視訊號都能測。

我想,在我能想像得到的範圍裡,大概只有手機、顯卡、網卡或主機板等有高頻的電路沒辦法量而已吧!!

(沒辦法量高頻是很嚴重的事嗎???答案是否定的。當你確定低頻部分沒有問題,就算不能量高頻也可以真接動手修。PCI的33MHz看不到、Dram的133MHz看不到,又如何!!??再則,20Mhz也可以看到高頻「有沒有」訊號。又不是在開發電路,不需要看得清清楚楚才能動手。)

況且,高頻部分有時候也不一定是用示波器在看,用計頻器也可以。1G的計頻器可便宜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想買!!但20MHZ夠用嗎?不知道有大大可以告知一下意見??謝謝

我個人的意見,不一定準啦!!!維修中,20Mhz大概可以處理99%的維修了吧!
(有錯別打我~~~)

示波器不是只有看波形、頻率,還有各種功能。用不到那麼多時,不一定要花大錢買貴的示波器。跟示波器比,用上電表的機會比示波器要多很多。買好電表所帶來的便利性比好示波器還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個人的意見,不一定準啦!!!維修中,20Mhz大概可以處理99%的維修了吧!
(有錯別打我~~~)

+1。

補充一下,有的電表或計數器雖然可量頻率,但波型是否正確就很難判斷了。

所以,在某些場合,要看波型時(波型是否正常),可能就要用到示波器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謝謝以上兩位大大解釋!!想請教示波器可以量測到1000V或是更高的電壓??此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謝謝以上兩位大大解釋!!想請教示波器可以量測到1000V或是更高的電壓??此款.. ...

想要量高電壓不是示波器的問題,要去買100X的探棒。示波器有最高電壓限制,我看過的有250V、400V的,不能超過。
100X探棒可能就能量上千伏的,耐壓從原先的250V、400V提昇10倍。

一般探棒都是1X、10X,這種不是設計來量高壓電的。量高壓電要小心,不要亂量。例如LCD燈管的高壓電啟動時好像有達7百多伏,這種的就不能用一般探棒量,有損壞示波器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謝謝以上兩位大大解釋!!想請教示波器可以量測到1000V或是更高的電壓??此款.. ...

示波器內部雖然有保護,但不建議用來量高壓,就好像三用電表一樣。

若真的要量高壓,有專用的高壓測試棒,不過真的很 “高貴”。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了解!也就是碳棒跟儀器設定衰減!~

网友:
高壓....

我沒買100X的探棒....我的示波器給幹掉一邊(CH1)......(CH2還活著)
示波器有最高電壓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