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人知道LB070W02這螢幕嗎(新增照片)

楼主(2011-09-14):
有人知道LB070W02這螢幕嗎
頭枕螢幕拆下來的
確定螢幕是可開啟的
可以利用套件改家用的嗎

LB070W02螢幕

LB070W02螢幕

LB070W02

LB070W02

LB070W02電路板-2

LB070W02電路板-2

這塊螢幕有一塊電路板
但是電路板不知是否壞掉了
之前說過是頭枕螢幕拆下來的(小弟更換新頭枕)
故想說舊的頭枕螢幕可應用在別的地方
而另一個頭枕螢幕是好的(2個頭枕螢幕都是同牌子規格)
在板上發問的這個螢幕是好的差在電路板好壞而已
我有拆另一個電路板在發問中這個試過可以正常開啟
所以應該是電路板壞掉
檢查後發現電路板另一邊有白白的好像腐蝕一樣
本想說用橡皮擦擦看看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可不可以改得...
1.找出面板規格書
2.看有沒有適合的改裝套件

网友:
改像這樣酷
影片是某牌機殼

面板規格書你看是不是http://www.beyondinfinite.com/lc ... s/LB070W02-TMJ2.pdf
這很多高手商家你請教她們吧

网友:
一定可以改,我就改一個當監視器調整角度用螢幕

車用螢幕供應電壓是+12V
先把電源+12V找出來,然後GND
只要這兩條線找出來,剩下的就是影像輸入訊號線
要不你拍張照上來看看

网友:
HTPC =Touch Panel+PC就可以改了阿.... 好像有賣現成套件....浩鑫???

蛙~剛看下依規格書480*234 這解系度未免太低了吧!!!

楼主:
已新增照片了
請各位幫小弟解惑

网友:
與其改,不如嘗試修復
印象中這種車用螢幕保險絲NG占大多數

网友:
這種好像還沒看到萬用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