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SL7007 燈管問題

楼主(2011-09-14):
想請教一下,SAMPO的燈管是否需要同時2支燈管是好的? 開啟電源才不會因負載異常造成暗屏..
已將C5706及電容更換問題相同

网友:
如果它有兩支燈管,當然要兩支都好的ㄚ~
你可以用好的燈管測試高壓版是否功能正常,
高壓版OK再用燈管來測哪一組有問題..

楼主:
恩恩....感謝2#的指教,我問題主要還是在暗屏,希望知道的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因為不曉得你的問題是什麼,最主要故障點要確認,看是燈管故障(要用燈管測試器),還是高壓版故障(要用好的燈管交叉比對)還是電源版故障,(要把你量到的電壓值給大家知道)還是ad版故障(無影像-要用手電筒去照看看有無影像),最後電源指示燈是否有亮(亮什麼顏色),你看你隨便一問,就有這麼多問題要回答,最主要你連機型(不好意思機型有給),每個版的型號都沒有給,至少圖片也要出來,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這幾天再忙,所以沒上線...
高壓板送電量測輸出都是正常的,但是約10分鐘就暗屏
另外想請問燈管測試器是燈管嗎?還是算一種儀器,AD板也有交換驗證無異常
指示燈是呈現綠色

网友:
燈管測試器只是一個簡易型升壓板,只能檢測燈管能否點亮,無法判斷燈管有無漏電,而一般正常的背光電路會對燈管返回電流進行檢查,當有異常就會關閉輸出,所以建議先找一正常的燈管組與原有面板的燈管交叉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