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示波器應用」ASUS P5LD2 SE 因老化而無法開完機,南橋供電不

楼主(2011-09-14):
這片主機板之前已經有修過了,前文連結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02-1-1.html
之前只有換掉南橋供電的上下MOS,情況有改善,但是總覺得好像沒修好。
就是能開機,但是會掉電。就是開機跑碼跑不完,螢幕還沒顯示就掉電了。

之後,用手摸,剛好摸到PWM APW7120過熱。這可不正常!!因為PWM是做電不是供電,不應該太熱。
因為沒料,就先放著。

後來在一片壞板上找到APW7120,就動手修修看。真的修好了,就貼實例給大家看了。

這是南橋供電的主機板測量點照片(這個紅框就是壞掉的元件)

這張照片是壞掉過熱APW7120的上下管G閘波型。有看出來那裡出問題嗎?

這是記憶體供電的主機板測量點照片,結構是一樣的。(這個紅框就是正常的元件)

這張照片是好的APW7120上下管G閘波型。正常就應當是這樣,互補方波。

這張照片是換掉南橋供電APW7120後上下管的G閘波型。正常了!!

修好後已能正常開機的畫面。。。。

一直想要貼運用示波器修東西的實例,但是一直找不到好例子。這次剛好是好機會,除貼給大家看之外,也謝謝Minyau兄便宜提供這台好示波器給我。(很久以前的事了,一直找不到示波器的維修例來貼。好不容易找到一個。)

修東西這麼久了,第一次覺得有用到技術在修東西~~~~~

网友A:
每次看到有大大分享的文章用示波器找問題, 讓小弟我很羨慕.
(唉.....甚麼時候我也可以學會使用示波器咧......)

网友:
觀察UGATE及LGATE的波形,這真是利器啊~
比對波形是很直觀的方法,示波器。。。流口水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有大大分享的文章用示波器找問題, 讓小弟我很羨慕.
(唉.....甚麼時候我也可以學會使用示波器咧.... ...

把示波器當成圖形的電表就行了,示波器沒有那麼高級,也沒有那麼難。找找舊文來看就夠了。不用把示波器想得那麼難,什麼都不懂,只要會把波形調出來、看得到,在維修上就夠用了。

二手、便宜的示波器一千左右就有了,買台來亂亂用。用壞了就當繳學費,一千多而已,很划算。別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示波器當成圖形的電表就行了,示波器沒有那麼高級,也沒有那麼難。找找舊文來看就夠了。不用把示波器想 ...

其實, 我也想買台二手的示波器來玩玩, 就怕買到不良品.
站內的文章確實很多, 夠我參考了.
光有三用電表真的是不夠.(2台數位電表,1台類比電表,1支勾表)
看來是該買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 我也想買台二手的示波器來玩玩, 就怕買到不良品.
站內的文章確實很多, 夠我參考了.
光有三用電表真 ...

低價能入手的也一定是多年前的舊東西,價格太低就別想太多,看運氣用到壞為止。壞了再去買都還划算。

我個人的意見啦!!示波器這東西真的是做得很耐用,特別是以前舊的示波器。我還滿喜歡舊示波器的,原因是沒有用上什麼特殊元件,壞了要修好的機會很大。不像現在新的示波器,功能強大但是也用了很多不好取得的j專用特製元件。

就算有較好的示波器,我也會留一台舊型的示波器,別太迷信買示波器要一次到位。有示波器就像視力從全盲變成1.0一樣,看得到跟看不到是差很多的。就算看不清楚也比看不到好!!

网友A:
看來是我想太多了 !
再請教draculaxx大, 入手哪一級比較合適呢 ?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是我想太多了 !
再請教draculaxx大, 入手哪一級比較合適呢 ?
感謝您. ...

其實 20M 40M 60M 都行,只要價格合你意、外觀你看得順眼就可以了。

示波器比電表難做,不是隨隨便便一家廠就可以做示波器來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也就是正規的示波器應該都不錯。從功能、牌子、外觀、價格去選就行了。

网友:
真方便...
看波形就知道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 20M 40M 60M 都行,只要價格合你意、外觀你看得順眼就可以了。

示波器比電表難做,不是隨隨便便一 ...

感謝draculaxx大, 這樣我心裡有個底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
我也有塊同樣的板子 常常開不起來 一直  B~ B.B.B.說顯卡有問題,
偶爾又正常 改天來看看是不是同樣問題.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