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熱水器點火針和感應針的位置(已搞定)

楼主(2011-09-14):
原本我家20年前熱水器很難點火..或是洗到一半就熄火了...

今天把它拆了看了一下...原來感應針已經快斷了...

稍微調整動一下果然斷了...

買了新的裝了後還是點不起來...

只有聽到點火針一直答答答打火的聲音...

上網查了一下好像是母火沒燒到感應針...

請問各位前輩這2隻針的位置怎麼調整...

有圖示更好..先謝謝了~

网友:
跳火針尖端要朝向母火風咀,同時要確定有瓦斯噴出,
高壓線要一起換掉,老化漏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應該把照片貼出來,大家才知道你目前針的位置呀!

网友B:
哇!20年!也該換啦!

如果您堅持,熱水器內的瓦斯管線,要噴肥皂水測漏

感應針,倒L形,它的針頭鈍鈍的,朝向主爐燃燒器

偶覺得您的ic組(一個塑膠盒,接很多導線出來的零件)應該壞了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B0%B4%E5%99%A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20年!也該換啦!

如果您堅持,熱水器內的瓦斯管線,要噴肥皂水測漏

我有參考....
昨晚因為晚上了照像不清處就沒po上來了...

原本我感應針是放綠色的位置..
早上一早改成黑色的位置...

現在問題是要點好久才會點燃...
大概要5秒才點的起來...

以前還沒換針時約2秒左右...

另外還要請問一下各針的高度大概在母火低0.5cm對嗎?
還是要平行?

楼主:
剛剛試了幾次大概都是在5~7秒左右點起來..

不過有時燒了幾分鐘會熄火...看母火上還是有小火燃著...

附上前視圖看看這樣對不對...

麻煩各位前輩了~

网友C:
感應針不是靠火點起來的喔.而是一個微動開關.您注意一下一個微動開關的動作是否正常

网友D:
用那麼多年了,可能是皮碗老化或破漏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應針不是靠火點起來的喔.而是一個微動開關.您注意一下一個微動開關的動作是否正常 ...

微動開關是下方黑白色方形的開關是嗎??
上面有棵螺絲稍微鬆了..我有把它鎖緊...
不過還是差不多....
開關是往上拉就會有答答答打火的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那麼多年了,可能是皮碗老化或破漏了說。

皮碗是指那2條線路(點火和感應)的絕源皮嗎?
看起來點火那條好像會跳火...

這台說真的大概只用8年...前10年大都是空屋...
雖然放陽台不過有遮雨蓬罩著...

另外我改用了"鹼性"電池...
這個有影響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試著開水龍頭後.觀察水盤是否有推動微動開關嗎?.如沒有就要更換水盤.更換方式爬一下文.站上大大有教過.你最好貼幾張圖上來.才能抓原因.不然站上大大好像在隔空抓藥n_040|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B0%B4%E7%9B%A4.html

楼主:
真是不好意思...現在家裡只有我一個...
開熱水要到廚房或浴室..這樣就看不到熱水器的動作了...

修熱水器好像有點危險...
說真的我也不太敢亂動...
所以只能表面摸一摸...

我再網拍網路看看怎麼弄..

楼主:
剛剛去照了一下...
這是正前方

右方照入

左方照入

真的不行就叫人來換台新的.....
(再跟家人商量一下)
現在是可以頂著用...

起火就要等5秒...
(請問開水到點火大概是幾秒算是正常呢??)
斷火了就關水再重開...

我是想把它弄好..因為我的工作房就在旁邊..
晚上家人洗澡就聽到"答答答......."
有點吵...

网友:
我到覺得你要先判斷是那裡出問題.會斷火應該不是點火的高壓出問題.因為當點火好後.高壓應該是會斷電.不會一直點火.應該是其他地方.熱水器要是不是很熟還是不要自行拆修.以免發生重大傷害.

网友B:
點火針好像裝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火針好像裝太高了

點火針大概離母火下0.5cm
如我上面上傳圖的第一張...
原本是更低點沒錯...

右邊白色的是新買的感應針...
原本座是圓的...聽賣家說圓的容易鬆動..
後來的都改作方的...

為了裝那個方的..我還把鐵片圓洞稍微磨成方的...

我再來放低點看看..

网友:
開水龍頭有聽到答答聲,代表微動開關有動作,高壓有輸出
大約5秒左右才會點著,或點著後有時會熄火,可能是水盤皮破了,造成瓦斯閥門打開的力道不夠
也有可能是感應針,感測不到母火,原因有可能是感應針位置不對,或是感應針的連接線變質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拍寫啦,偶說錯了

是感應針好像裝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拍寫啦,偶說錯了

原本拆開時感應針已經被燒到歪到上面去...
如下圖..
熱水器各針的位置前視圖(舊).JPG

換了和沒換狀況差不了多少...

我想應該是水盤皮破了...

母火上一直有小火..

就算大火熄了還是有小火....

點火針和感應針的位置我想應該差别不大...

网友:
動作順序   1微動開關ON點火針.跳火引燃母火/母火燒到感應針. 感應針. 告訴點火IC盒.點火成功 。 點火針旁的左手邊瓦斯管 噴出瓦斯被母火引燃接著對主爐火點火燒水  2( 不留母火)  點火針左邊瓦斯管,母火管 , 停瓦斯熄火  3感應針被主火燒著,感應火是著的。所 以感應針要主火能燒到的長短,位置。新買的感應針夠長嗎?感應線接地或手摸 都不會點火表示 IC盒是好的。母火管常有蜘蛛異物入侵如果紅火要清理或調整母火管上的混合氣門 。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瓦斯熱水器使用一段時間以後 常會因母火噴嘴阻塞而產生母火火焰短小

造成主爐燃燒器不燃燒的現象

网友B:
細銅管是供應母火的瓦斯管線
箭頭處是反光還是沒接好?
沒接好就要測漏

主爐燃燒器,使用中熄火
三大方向
1.水路
2.電路
3.瓦斯管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細銅管是供應母火的瓦斯管線
箭頭處是反光還是沒接好?
沒接好就要測漏

那個是反光..有接好....

昨晚發現答答答聲音很大聲...看起來有漏電

如圖上黃色線...懷疑是點火針過長...
有2個打火線

那天買了感應針也順便買點火針....

換了新的點火針..比較短...

答答答的聲音變小了...(只剩下一個打火線)

不過還是約5秒才點的起來...

再來就等晚上家人洗澡時看看會不會再熄火...

另外那個母火的瓦斯銅管很硬...我無法拆下來通一通...(也不是很敢拆啦)
===================================
以前我也沒有在注意要幾秒才點起火來...

只知道這幾天答答答的很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瓦斯熱水器使用一段時間以後 常會因母火噴嘴阻塞而產生母火火焰短小

前天問起朋友要答答幾秒鐘才點的起來...
我朋友也是說有可以母火太小..原因是母火瓦斯管有可能堵塞..

今早狠下心終於拆了..
裡面有些銅鏽...

裝回去後只答的一聲就點起來了...

看起來已經搞定啦~

网友:
恭喜wja12345大大

偶來給答對者qs82867大大加點分

网友F:
家理的熱水器好像也有類似的問題,借大大的帖子問一下..
開熱水會聽到熱水器的點火裝置有在點火的動作聲音,有時點的起來,有時點老半天就是點不著,不過,用手拍一下熱水器外蓋後,就可以點起來...
請問這大約是那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理的熱水器好像也有類似的問題,借大大的帖子問一下..
開熱水會聽到熱水器的點火裝置有在點火的動作聲音 ...

就是我這個問題呀....(我也有試過拍一下外殼就ok的)
我的就是點的很煩才去搞這台的...
還弄到感應針斷掉...

清一下母火管線就可以了...
8mm和10mm的板手和一根針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