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先進,該顆電容規格

楼主(2011-09-14):
它是從聯碩液晶電視電源板,故障拆下,但不會看規格,不知如何汰換,
請各位賜教,謝謝

网友:
MKP電容 0.01uF 耐壓700V"交流"(不是直流耐壓,買時不要搞錯)
一般這是用在一次側諧振或是串聯耦合電容

楼主:
感謝同鄉狼大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