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0N60C3的問題

楼主(2011-09-14):
目前手上有塊歌林的電源板aep013,症狀是保險絲燒斷,把旁邊的mos都拆下來量,K3502沒問題
,不過20N60C3就覺得怪怪的,因為這個型號的mos有好幾種,請問用在LCD電源板上面的是IGBT嗎?

网友:
20N60是普通的N-Channel FET而已, 不是IGBT.  暫時我自己還沒見過用IGBT供電的LCD啦...

网友:
IGBT的可耐電流較大,價格較高,LCD若用到IGBT那價格及耗電就驚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手上有塊歌林的電源板aep013,症狀是保險絲燒斷,把旁邊的mos都拆下來量,K3502沒問題
,不過20N60C3就覺得 ...

個人認為
同名之累( IGBT / MOS )  都有 20N60C3
相信你手上已有不同資料
LCD 電源不大可能用IGBT  成本高出 MOS 很多
這一型號
IGBT    HGTP20N60C3
        是45A/600V 應用在  LCD MONITOR/TV   過於誇張

MOS
           是20A/600V 應用在  LCD MONITOR/TV    夠用了
http://www.infineon.com/dgdl/SPP ... e290119090054e32a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N60有兩種外型
TO 220的是 MOS
20A/600V
TO 247的是 IGBT
45A/600V
歌林 KLT-3753
電源板  AEP-001-24
PFC的電路就是用
TO 247的 IGBT

PFC的電路的IGBT

PFC的電路的IGBT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
 我修的42"電漿機的電源板用的才是20N60 FET而已... 你這電源板強啊....

网友:
強悍的電源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長見識了  謝謝
原來真有人 拿45A 的IGBT來用
整機輸出245W   看來應該發熱量不大吧